请问6N10与12au7的区别?

楼主(2023-05-19):
请问6N10与12au7的区别?

网友:
没啥区别。

网友:
一个国货,一个进口货

网友: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内部结构都不一样只是参数相近

网友:
灯丝电压不同,6.3V 12.7V

网友:
一个能让你活着,一个是毒声

网友A:
6N10和6DJ8 ecc88一致  和u7的参数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N10和6DJ8 ecc88一致  和u7的参数还是有区别的

估计你是看错了,是6N10不是6N11,11和6DJ8、ECC88接近。其实问这个6N10和12AU7有啥区别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或者不好回答,如果没有国产电真空器件命名标准的话,那么6N10也就叫做12AU7了。这要一个问题的话,那么类似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FU5和805有啥区别,FU7和807有啥区别,FU29和829B有啥区别,6SA7和6A7P有啥区别,6SQ7和6G2P有啥区别,....,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看错了,是6N10不是6N11,11和6DJ8、ECC88接近。其实问这个6N10和12AU7有啥区别这个问题有点莫名 ...

嗯。。哈哈 ,眼里看着是6N10,脑子里反应的是6N11。是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