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胆收音头

楼主(2023-05-19):
为啥两个看起来一摸一样的收音机装在一个机壳里?

网友:
镜像对称收音机

网友:
我以前有台SE50也是一样,另一路中放做为信号强度指示用,可能怕影响主通道

网友:
机器成本不小了,怎么就不多安装一个电眼?

楼主:
这是立体声机器,是不是左右各负责一个声道?这样不用解码器了?要么怎么个立体声呢?

网友A:
广播发展早期曾经尝试过立体声广播,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编码技术以保证单声道/立体声兼容,只能用两个不同频率分别传送左/右声道,估计这种机器就是应此而生的。

网友:
        广播电台分左声道单独发射和右声道单独发射?

网友:
曾经修理过一台,是早期的立体声收音机,有FM-FM,AM-AM和FM-AM等多种模式。

网友:
面板上的通道1、通道2应该是说,可以同时接收两个频率,是不是早期立体声呢,需要查资料验证,如果是,往往要晶体本振、定频,如果任意调谐,也可能是为同时接收两个信道的特殊用途设计,,,,否则不可能在那个时期有很多立体声吧?

重看后编辑:
有几个旋钮看不清楚,否则应该差不多能有结论。
中间那个平衡调节倒是在很大程度上是立体声左右平衡的特征,
但是,如果这么判断的话,信道1和信道2应该分别标明左、右,这样就比较符合现在设备的标记吧?

再次细看后编辑:
猫眼下方一排文字里确实有stereo,立体声是肯定的了。通过选择钮、MOD钮可以再确定短波是否也具备立体声功能。CH1可以纳入立体声(合并信道)也可以选择为单声道(不参与合并)。

楼主照个猫眼局部特写吧? 看细节太费劲了。需要辩别的是,立体声是否不仅是FM,在SW是否可以选择AM/FM转换?如果是,就比较有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播发展早期曾经尝试过立体声广播,由于当时没有成熟的编码技术以保证单声道/立体声兼容,只能用两个不同 ...

        必须是不同频率同时发射的左右声道信号,由指定的左声道收音机接收规定的左声道频率节目再由专门放大左声道的功放和喇叭或者音箱放音,同样由指定的右声道收音机接收规定的右声道频率节目再由专门放大右声道的功放和喇叭或者音箱放音,两路音箱同时放送各自的声道的音乐节目合成立体声音乐。

网友:
         其实在一个机箱中的这两个收音机正如你所说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收音机,从正面旋钮来看,左右各有一组互相对称的旋钮,而中间一个单独的旋钮应该是两个声道的均衡旋钮,可以指定对面左面的收音机为左声道,右面的为右声道,但它们必须对应我们对面的音箱左边的为左声道,右边的为右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