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矿石机的疑问

楼主(2023-05-20):
走老师走过的路,可以少走弯路,成功率更高,我对矿石收音机的几个疑问,请老师帮忙指导,一,天线防雷的问题?小时装矿石机的科普书里都说架天线要防雷,还介绍避雷针,可现实中,平房上,防顶上拉的电线,铁条之类的?晒衣服,固定太阳能等,它就不招雷吗?为啥咱以当天线就招雷了?二,架天线,线越粗,架的越高越三好,最好是用铜线,矿石机的音量就这么大?拉十米的天线和拉一百米的天线有啥差距?是声音大,还是收台多,三,架天线,高出四周建筑两,三米不就行了,非要高出一,二十米,有啥区别?(距离远了有必要架高)不是应该以收到信号为目的吗?四,地线埋的越深越响吗?(如果常久的用,怕时间常了,绣了,不导电,而就随时用随时插地下不行吗?五,装矿机,我试了一下,感觉空心线圈和磁性线圈声音大小差不多,是不是就没必要用磁性线圈了?六,空心线圈是不是线圈越大越好,?

网友:
避雷针的叫法是有问题的,它的作用不是避雷而是引雷,利用其引雷的能力,将雷电的能量引入大地,从而避免对周边的建筑受雷电破坏。在专业术语上面,现在的避雷针叫做接闪杆。

网友:
一下子太多问题,有点招架不住了。
第一,是为了安全,你想想看雷雨天气你会去屋顶晾晒衣服的铁丝旁边去吗?其实只要是高处的导体都招雷的。
第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顺便被肯定的还有第三、第四。都是为了提高天线的接收能力。
第五和第六,矿石机的线圈需要的品质因数,行业中也叫“Q值”,它被定义成一定频率下,线圈的电感量呈现出来的感抗与本身电阻的比值,Q值越大,线圈能够感应出来的电压或者电流就越大,这对接收信号尤其是微弱信号是有利的,同时还是影响到选择性的一个条件。而线圈的导线粗细就直接关系到Q值。同样的线圈的直径越大,它对空间电磁波的收集能力就越强,对提高矿石机的性能也是有利的。利用磁棒可以用较小的线圈直径做到和大的线圈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