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索尼ICF-19收音机

楼主(2023-05-20):
前面我讲过这个机器的一些潜在的设计问题,我这个要求完美有强迫症的病人,使用这个收音机时候总是感觉不爽,昨天再一次打开机器大卸八块看看问题究竟在哪,今天也上图给大家看看索尼ICF-19机器里面究竟长什么样子。把所有传动的地方都加了润滑油,想想应该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吧,但还是让我失败而归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干脆彻底放弃了这个维修的想法,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设计上的问题无法经过后天调整可以解决问题。

趁机器彻底打开的同时,能做的事就是与我的数字显示频率的机器进行指针刻度对比的调整,其他的事情只能听之任之无能为力了。。总的来说这台索尼ICF-19收音机还是相当不错的机器。撇开机械传动的问题不说,单纯从外观设计、声音和信号接收性能方面,真的无可挑剔!

机器外观的黑色黑体的数字与雪白的刻度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它的前面板清晰易辨。结实黝黑的塑料机壳也设计得很有品味。仔细观察红色的调谐指示灯,它对于充分发挥此机的优势至关重要。与其他的调谐指示灯不同,当你调到目标频率附近时它不是越来越亮,而是要么瞬间点亮要么瞬间熄灭,如果它亮了说明你调准了电台频率,这个工作模式我很喜欢。大箱体音质不错比德生机器强太多了,我有点不太懂这样塑料外壳的机箱,即使音量开大最大也绝对不出现共振的问题,可能机器在设计时候还是有过这方面的考虑。。。

索尼ICF-19是一款DSP指针机。你必须慢慢调谐频率,否则就会略过那些信号微弱的电台。无论是调频还是中波波段灵敏度都是不错的,中波波段在我本地白天约12个电台左右夜间可以高达40个左右,调谐的时候电台几乎是紧挨着的非常密集。境外的韩国、朝鲜和台湾的电台都可以清晰收到,还有一个宗教电台感觉很奇怪信号也很强,每天晚上都可以清晰收听,我不知道电台在哪我没有耐心收听她的电台呼号和波长。。。

5)调谐扇形齿轮的传动结构.jpg

网友A:
要加高粘度的白色的润滑脂,调台,齿轮不如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高粘度的白色的润滑脂,调台,齿轮不如拉线。

不行!该试的方法都用过了。。。失败告终!

网友B:
齿轮加阻尼油,不能加润滑油,这样才能解决调谐嘎嘎嘎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加阻尼油,不能加润滑油,这样才能解决调谐嘎嘎嘎响的问题

试过了,问题可能就根本不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转动的轴承,不知道是不是塑料之间的摩擦所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问题可能就根本不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转动的轴承,不知道是不是塑料之间的摩擦所致?

很有可能是由塑料中轴发出的异响;

这个问题,遇到真是头疼!

网友D:
这个机器好像星版有一个,现在价格炒的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好像星版有一个,现在价格炒的很高了。

星版不是这个型号,他的机器是icf-ex5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星版不是这个型号,他的机器是icf-ex5

你的机子内部用的哪些元件,介绍一下,搞个图纸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什么芯片?

不知道,大的芯片在线路板反面,正面一块小的看不清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由塑料中轴发出的异响;

这个问题,遇到真是头疼!

前面的折腾的没有根本解决问题,虽然比过去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机子内部用的哪些元件,介绍一下,搞个图纸看看....

主要的芯片在线路板反面没法看见。现在的机器买来都没有图纸了,不像过去的机器有详细的介绍和附上图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要加高粘度的白色的润滑脂,调台,齿轮不如拉线。

你要是使用Sony的几款老式齿轮调谐的机器就不会说拉线的调台机构比齿轮机构好了。设计良好的齿轮调台机构那手感可不是一般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使用Sony的几款老式齿轮调谐的机器就不会说拉线的调台机构比齿轮机构好了。设计良好的齿轮调台机构 ...

可能现在东西已经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的东西只是借用大品牌的效应而已,谈不上什么品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能现在东西已经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了,现在的东西只是借用大品牌的效应而已,谈不上什么品质了。。。

是的,近年生产的Sony收音机几乎就没有精品,使用起来就不如以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近年生产的Sony收音机几乎就没有精品,使用起来就不如以前的。

虽然我的这个索尼机器有机械运作方面的问题,但不得不说,采用dsp技术要比老款的晶体管收音机在接收方面强太多了,所以也让我放弃了很多老款的收音机的收藏和使用,因为采用这个有dsp技术的机器非常棒!

网友G:
引用 楼主:
虽然我的这个索尼机器有机械运作方面的问题,但不得不说,采用dsp技术要比老款的晶体管收音机在接收方面 ...

这个喇叭大,声音一定要比德生袖珍机好很多,接收效果和德生的dsp机子一样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喇叭大,声音一定要比德生袖珍机好很多,接收效果和德生的dsp机子一样都不错。

说实话,现在手上只有两台机器了,乐信RP2100,和索尼ICF-19,其他都有卖了。
之前有买过德生的机器,但之后就感觉德生的机器喇叭太小声音不好,还有就是电池都是五号不耐用。。
我可能与其他人不太一样还是比较收听中波,虽然中波可能也没有什么听的内容,但寻找多少个电台是我的最终目的。。。所以还是选择有dsp的机器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现在手上只有两台机器了,乐信RP2100,和索尼ICF-19,其他都有卖了。
之前有买过德生的机器,但 ...

5号电池不耐用,我最近买了5号磷酸铁锂电池,3.2V+占位筒,蛮好,17元一个,送充电器。

两个34元。

6.4V。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版主好  您觉得这个索尼19和你玩过的乐信相比哪个性能更好?

看与哪个机器比去比乐,同样是便携式的话ICF-19比乐信RF400的好很多,但与乐信RP2100相比就要逊色了。。。
16)天线和中波收音机实验.jpg

楼主:
乐信RP-2100机器要比索尼好很多了,机器可以外机天线、近远程开选择,但索尼机器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什么芯片?

主芯片型号:Si4831-B31

功放IC:D8002兼容型号(这类IC非常多,就不必计较是哪个厂家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试过了,问题可能就根本不在这个地方,可能在转动的轴承,不知道是不是塑料之间的摩擦所致?

没错,轴才是滋滋响的原因,加硅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错,轴才是滋滋响的原因,加硅油吧。

有点适得其反,不知道哪的油加错了,现在调谐指针不是低端不能到头就高端超过刻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适得其反,不知道哪的油加错了,现在调谐指针不是低端不能到头就高端超过刻度。。

哦哦,错了一个齿,齿轮的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这个问题,找一个最接近的齿装好指示条,试一下,总有一个齿是最合适的。对位前先把每个轴都滴一点硅油,拉线的其实也会响,我过去的机器都会在轴上滴油保持调谐顺畅。

网友I:
我已经看见了你的照片,你这机器不在中间的刻度上,你把可变电容先跳到高点,然后再对位装那个指针条,对到中间的最顶上的刻度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已经看见了你的照片,你这机器不在中间的刻度上,你把可变电容先跳到高点,然后再对位装那个指针条, ...

不行!当出现上面讲的问题后我把指针往高端调,调到转不动为止,虽然这个时候看似好了指针覆盖了全刻度,但几天使用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周而复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实话,现在手上只有两台机器了,乐信RP2100,和索尼ICF-19,其他都有卖了。
之前有买过德生的机器,但 ...

耗电?DSP的电耗较之于传统的并不低。我在家已经习惯了用外接18650电池组,充足了能用很长时间,晚上偶尔忘记关机都无所谓,只有出门才用干电池。老兄这个机子体积较大,可以用锂电干,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行!当出现上面讲的问题后我把指针往高端调,调到转不动为止,虽然这个时候看似好了指针覆盖了全刻度, ...

这应该有齿轮的因素,也可能夹杂着可调电阻的因素。早年的拉线或者齿轮链比这个要精准得多。德生基本都是数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应该有齿轮的因素,也可能夹杂着可调电阻的因素。早年的拉线或者齿轮链比这个要精准得多。德生基本都是 ...

同感,这个机器之前是有调谐的时候有噔噔的声音,感觉很烦人就加油消除,结果是适得其反噔噔声音没有,调谐指针出了问题,这个比噔噔声音更麻烦!
过去的拉线结构虽然没有现在先进,但以上的问题都不可能会出现。可见现在的齿条结构可能在技术上还不成熟。。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耗电?DSP的电耗较之于传统的并不低。我在家已经习惯了用外接18650电池组,充足了能用很长时间,晚上偶尔 ...

个人感觉还好,这个不像车机内音频系统的DSP,他就是电台弱信号处理其机器耗电不明显,但信号接收的灵敏度比老式收音机高很多了。与数显机器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
至于电池问题虽然可以节省点费用,但需要另外购买18650电池,充电器和电池仓,还有另外焊接连接感觉有点麻烦选择放弃了。因为平时都是听台式的机器,只有外出旅行才会携带,相对讲还是很省电的,最多就是重了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