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型号代表啥?怎么选?

楼主(2023-05-20):
左上角那个是新零件4.5元一个,找不到官网,也不知道质量怎么样?用于电焊机。其它都是坏的,修电焊机换下来的。上面的型号TN、CD294、CP、KMH、CDHJ、LXS、CE TY(M)20、SE代表啥?怎么查这些?怎么选择型号、品牌?还有真假?现在买零件不知道该怎么买,《这是假货吗?》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72066&extra=

网友:
先确定你要买的电容器的尺寸,比如,8*12的电解电容,只要它不超过8的尺寸,就可以直接安装。大于8,如果空间不够,就会有可能装不下。其它的,注意耐压和容量。品牌,尽量知名品牌,质量有保证。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里100uf/400v滤波电容器,常见规格18*35,只要我们买到的电解电容器尺寸大小在这个范围可以了。105度,表示它是耐高温型,比85度标识的电容好一点。

网友A:
型号是厂家自己定的,差别在规格手册里能查到。一般会有耐高低温,长寿,高频,小型化的几种(相较每个厂自己的普通型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厂家自己定的,差别在规格手册里能查到。一般会有耐高低温,长寿,高频,小型化的几种(相较每个厂自 ...

不太清楚,例如LL代表低漏电,NP无极性,国产CD11、CD110、CD294等,应该是各有不同特点。

网友:
那些字母 每个厂家都不同 ,个人建议主要是看容量 耐压值 温度这3个 容量尽量一样 耐压和耐温度高些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例如LL代表低漏电,NP无极性,国产CD11、CD110、CD294等,应该是各有不同特点。

就是根据不同特点分开型号,方便选型。各个厂的型号命名规则也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