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到两台编辑立体声录像机,JVC的,还不会用,请教大神指导

楼主(2023-05-20):
放入磁带,画面水平不同步的感觉,不知道那里可以调整

网友: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一个是磁古两边导带柱,还有音频磁头调整看看。还有就是磁古脏了。说的不一定对,还是请高手指导。
|“9

网友:
这是JVC大1/2编辑机,应该有配套的编辑控制台,曾经用过编辑大1/2录像带。

网友:
SVHS编辑录像机,400线水平。地方电教馆,医院、公安用的设备。

网友:
虽然说是好机器,但是毕竟太老了!

网友:
线性编辑机,需要与控制台配合使用,没有控制台就是一台录像机。不过太老了,20年前就开始用非线性编辑机了

网友A:
这机器视频部分放弃就可以了,主要是玩音频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视频部分放弃就可以了,主要是玩音频还不错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过磁头,好像都是好的,

网友:
楼主真牛!
我不会修的我一般都不敢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