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2音频输出

楼主(2023-05-20):
上一个部分: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电源部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二、音频输出

其中音频输出也没什么特殊的,就是2路音频放大电路,每路2级。

FM的时候信号分别从S1a S1b进来,2个声道实现立体声。
AM的时候S1a S1b是短接的,2个声道信号相同。

前面有一个S4的开关,是噪音消除电路,S4开关在机器前面板上。
根据参数粗略计算
>>> r=27*10**3
>>> c=200*10**-12
>>> r
27000
>>> c
2e-10
>>> 1/(2*pi*r*c)
29473.13760961025
>>>

截止频率大概在29k附近。我是觉着稍微有点高了,弄到20k就行,FM没那么高的频率,实际测试中也是效果不明显。

电路后侧还有个VR601的电位器,这个是调整L R分离度的。需要调整好了FM高放、中放、立体声解码后再调整即可。

VR602电位器,是一个双连,用于调整输出信号电平。

VR601 VR602都在机器的后面板上。不过VR601的设计很操蛋,用手就能拧动,这个电位器,按说是调整好了以后不能再动的。我给做了一个铜框子,套起来了,要调整的话,用螺丝刀从侧面戳一下即可。

从S1a,S1b输入信号,测量输出,发现不是很 平衡,稍微差一点,不大。没有做调整。

楼主:
补充:

图中标着开关 S1C S1D的部分,在AM和FM之间切换的时候接地,防止出现咔咔声。就是切换开关在AM向FM切换的过程中,中间 1c 1d两个触点会结合,等切换到FM后再分开。反之也是如此。

开关标着S1E的部分,当波段切换到AM ,FM MONO的时候断开。切换到FM AUTO FM STERO的时候接通。

楼主:
补充1:

我用黄铜片包起来的那个电位器VR601是用于调整立体声分离度的,目前已经调整完毕。不过我放到立体声解码板部分了。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4立体声解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在4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