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电磁炉功能按键失灵的维修

楼主(2023-05-20):
今天,一个老乡找到我,他拿来一台电磁炉,玻璃面板触摸按键的,开机键和加减键都是好用的,触摸键按住它都没有反应。我接过来一看,电磁炉面板上都是油污,于是找来一块抹布,将油污擦干净后,插电试机,故障依旧。未完待续……

楼主:
接上:故障依旧,于是拆开外壳,卸下触摸电路板,目测有一定的油污,用万用表检测功能按键,与旁边正常的按键检测值进行对比,没有发现明显异常。又检测了一下线路线条,没有发现功能按键周围线路有断开。想到板子上有油污,于是将板子丢水盆里,用牙刷蘸冲凉液进行清洁后冲水、热风筒极速吹干,装机回去,试机,功能键按压自如。^_^

楼主:
有些问题,只要动用万用表简单测一下,根据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根本不用进行焊接。^_^

网友A:
就怕触摸式的,买的时候绕着走,可惜现在都是这个,绕都绕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怕触摸式的,买的时候绕着走,可惜现在都是这个,绕都绕不过去。

如果弄清了触摸的基本原理,就不怕了。绕不开,就迎头上。^_^

网友B:
遇到过板子干净,触摸芯片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板子干净,触摸芯片坏

芯片,原理是不容易坏的东西,你判断它坏,你更换新的芯片,因为你焊接时,板子温度升高,装上了新芯片,好了。其实,原装芯片不一定是坏的。很多老师傅都是先加焊芯片引脚一遍后,看看问题是不是已解决。如果好了,就是引脚焊锡有问题,或者是焊盘周围的问题。^_^

楼主:
如果通过加焊芯片引脚后无效,故障依旧。也是再回来检查芯片外围,确认外围元件没有问题,才考虑芯片坏。

网友:
遇到过触摸弹簧和芯片之间的耦合电容失效的,想了半天这么小的压差又没有电流竟然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