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钉枪,爱华磁带,飞利浦,老电话,热风枪,500指针表,数字收音机,过塑机,录像带

楼主(2023-05-20):
山东
01】钢钉枪,没有气泵无法测试,看着不缺件,净重3公斤,配件,50元。
02】钢钉枪,没有气泵无法测试,看着不缺件,净重3公斤,配件,50元。
03】爱华磁带随身听,装电池电机转,没声音,6元。
04】时钟收音机,上边的应该是时钟屏,但是不亮了,FM收音正常,7元。
05】飞利浦时钟收音机播放器,收音良好,接苹果机正常播放,时钟正常,16元
06】老拨盘电话,转动灵活,外观挺完整,18元。
07】热风枪,剪线的,接线测试正常加热出风,13元。
08】热风枪,数显的,剪线的,接线测试半分钟温度到73左右不升了,配件,10元。
09】500指针万用表,能测量,测电压读数大点,18元。
10】泉城牌老指针万用表,测量表头无动作,配件,8元。
11】五菱宏光MINI拆的收音机,正常使用,有三四个,6元一个。
12】五菱拆的收放机总成,新车拆下来的,有三四个,5元一个。
13】得力牌过塑机,冷裱热裱,正常使用,28元。
14】四盘很新的录像带,有一盘收带轮旁外壳破裂,粘一下不妨碍用,打包10元。
15】小游戏机,装电池不开机,2元。

非偏远2公斤内邮费8元,,,,,,

补充内容 (2023-5-20 22:42):
气钉枪外省的最好别要了,,,打完包四公斤,邮费受不了,最低也在16左右了

楼主:
01】钢钉枪,没有气泵无法测试,看着不缺件,净重3公斤,配件,50元。
01】钢钉枪 (1).jpg 01】钢钉枪 (2).jpg 01】钢钉枪 (3).jpg 01】钢钉枪 (4).jpg 01】钢钉枪 (5).jpg 01】钢钉枪 (6).jpg

02】钢钉枪,没有气泵无法测试,看着不缺件,净重3公斤,配件,50元。
02】钢钉枪 (1).jpg 02】钢钉枪 (2).jpg 02】钢钉枪 (3).jpg 02】钢钉枪 (4).jpg 02】钢钉枪 (5).jpg 02】钢钉枪 (6).jpg

03】爱华磁带随身听,装电池电机转,没声音,6元。
03】爱华随身听 (1).jpg 03】爱华随身听 (2).jpg 03】爱华随身听 (3).jpg

04】时钟收音机,上边的应该是时钟屏,但是不亮了,FM收音正常,7元。
04】时钟收音机 (1).jpg 04】时钟收音机 (2).jpg 04】时钟收音机 (3).jpg 04】时钟收音机 (4).jpg

05】飞利浦时钟收音机播放器,收音良好,接苹果机正常播放,时钟正常,16元
05】时钟收音机 (1).jpg 05】时钟收音机 (2).jpg 05】时钟收音机 (3).jpg 05】时钟收音机 (4).jpg

06】老拨盘电话,转动灵活,外观挺完整,18元。
06】拨盘电话 (1).jpg 06】拨盘电话 (2).jpg 06】拨盘电话 (3).jpg

07】热风枪,剪线的,接线测试正常加热出风,13元。
07】热风枪 (1).jpg 07】热风枪 (2).jpg 07】热风枪 (3).jpg

楼主:
08】热风枪,数显的,剪线的,接线测试半分钟温度到73左右不升了,配件,10元。
08】热风枪 (1).jpg 08】热风枪 (2).jpg 08】热风枪 (3).jpg

09】500指针万用表,能测量,测电压读数大点,18元。

10】泉城牌老指针万用表,测量表头无动作,配件,8元。

11】五菱宏光MINI拆的收音机,正常使用,有三四个,6元一个。
11】五菱收音机 (1).jpg 11】五菱收音机 (2).jpg 11】五菱收音机 (3).jpg 11】五菱收音机 (4).jpg

12】五菱拆的收放机总成,新车拆下来的,有三四个,5元一个。

13】得力牌过塑机,冷裱热裱,正常使用,28元。
13】过塑机 (1).jpg 13】过塑机 (2).jpg 13】过塑机 (3).jpg

14】四盘很新的录像带,有一盘收带轮旁外壳破裂,粘一下不妨碍用,打包10元。
14】录像带 (1).jpg 14】录像带 (2).jpg 14】录像带 (3).jpg 14】录像带 (4).jpg

15】小游戏机,装电池不开机,2元。

补充内容 (2023-5-20 19:56):
10】泉城表不小心掉地上摔坏壳子了,,先退出吧

网友A:
9,10两个表要了

补充内容 (2023-5-20 19:50):
11要一个

网友B:
3,5,7要了,到深圳

网友:
11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0两个表要了

补充内容 (2023-5-20 19:50):

朋友,10表刚装起来的时候掉地上了 ,壳子摔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7要了,到深圳

确认了,,,私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10表刚装起来的时候掉地上了 ,壳子摔坏了,,,,

要吧,包装请注意,不要再摔了。

网友C:
6,9,10,14,15要了

网友D:
11】五菱宏光MINI拆的收音机,正常使用,有三四个,6元一个。
这种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6,9,10,14,15要了

朋友,9,10已出,,,,,,,6,14,15还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五菱宏光MINI拆的收音机,正常使用,有三四个,6元一个。
这种要一个!

确认了,,,私信吧,,,,,,,

网友:
05】飞利浦时钟收音机播放器,收音良好,接苹果机正常播放,时钟正常,16元
06】老拨盘电话,转动灵活,外观挺完整,18元。
07】热风枪,剪线的,接线测试正常加热出风,13元。

补充内容 (2023-5-20 20:48):
要了

网友:
如果上面的兄弟还要6的话,就要剩下的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