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139A收讯机几个小故障

楼主(2023-05-21):
三个小故障严重影响正常收听
1.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2.天线补偿可调电容器接触不良
3.调谐电容器局部碰片

拆出机芯

卸下低放板

消除电位器 补偿可调电容器故障

调整调谐电容器动 定片间距

装上机箱收听 一切正常

网友:
真能搞,,这么古老的机器,很难见到哦。。。。。。

网友:
照片拍的真舒服,赞一个。前两天见冯总卖一个139B,虽然手里有,但还是忍不住下手,等到了看整备情况

网友A:
请问;139A与139B有啥不同·?

网友:
另外;这类机器,现在的接收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139A与139B有啥不同·?

139A和139B都是频率范围1.5-18兆的收信机,139A是全锗管的,139B是139A的改进型.用了部分硅管,他的本底噪声要比139A小,所以一般称139B为硅管机.但两者的外形和电路程式都完全一样,都是三个玻段,都用了三联空气可变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9A和139B都是频率范围1.5-18兆的收信机,139A是全锗管的,139B是139A的改进型.用了部分硅管,他的本底噪 ...

知道了,谢谢答复。不知接受效果与商品及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9A和139B都是频率范围1.5-18兆的收信机,139A是全锗管的,139B是139A的改进型.用了部分硅管,他的本底噪 ...

两者的电路程式都一样, 但中放选频回路还是有差异, 139A音质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139A与139B有啥不同·?

这个是139B  中放有宽窄两个陶瓷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139B  中放有宽窄两个陶瓷滤波器

谢谢你的图纸及说明。

网友(2023-07-14):
请问;空联碰片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139A与139B有啥不同·?

这个是139B  中放有宽窄两个陶瓷滤波器

请问老师,2个陶瓷滤波器使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2023-08-30):
引用 网友D:
你好  你的139B收到没?

收到了,没啥问题,也就简单清理一下。已经开机把玩上了……5米长一根电线甩窗外,2、3波段不少广播

网友(2025-04-13):
139a照片拍的真舒服,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