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第一台自己焊接组装的小胆机,一次出声。

楼主(2023-05-21):
人生第一台自己焊接组装的小胆机,一次出声。没有什么比这更爽的事了。后续就是换上拆下来的发烧电容和电阻,尝试不同的声音表现。原来的机子摩的太乱了看不下去,见图2.拆了重装,乐在其中。

网友A:
        首先恭喜你第一次就出声了,关于焊点给人的印象1是要节省焊锡,怕浪费焊锡;印象2是,烙铁瓦数小,焊点干干巴巴一点也不滋润,印象3是;焊锡质量不佳,没有光亮。。关于焊点的范本,建议你看一看老电子管收音机的搭棚焊点,在本坛这样的图片不难找,建议你搜集些老焊锡粗条的,比如3毫米粗的老焊锡丝,焊电子管收音机都能用上,焊锡条也可以用,焊锡多了,就没有节省焊锡的思想了;使用大功率电烙铁,大于50瓦的,75瓦,甚至100瓦的外热式烙铁都可以,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铁炕工艺不错 端子清一色 俺喜欢 红 黑 白 变化

网友C:
大胆动手大胆实验不停更改追求更好是无线电爱好者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炕工艺不错 端子清一色 俺喜欢 红 黑 白 变化

我这布线还是有点乱,没有规划好,好多高手布线都是直角走线,整体效果非常好。不过有了这第一次经验,接下来组装焊接就不会发怵了,有空拆了再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胆动手大胆实验不停更改追求更好是无线电爱好者的乐趣

确实乐趣无穷,比泡妞泡吧好玩

网友:
恭喜入坑,享受乐趣。

网友D:
确实太乱,看不懂

网友E:
电源牛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吧?再多发几张照片,看看整体外观全貌如何?

网友F:
看到了蓝牙读卡器,淘宝上的豪华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牛用的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吧?再多发几张照片,看看整体外观全貌如何?

就是套件牛,小功率的,电源牛76*50,输出牛57*2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了蓝牙读卡器,淘宝上的豪华套件。

我买的就是成品机,自己摩机升级后拆了重装,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就是成品机,自己摩机升级后拆了重装,练手

哦,挺漂亮的,甭管里面搭棚如何,外观好看,能出好声就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布线还是有点乱,没有规划好,好多高手布线都是直角走线,整体效果非常好。不过有了这第一次经验,接 ...

搭棚焊横平竖直走线是一种风格;元件引脚就近连接也是一种风格,安全的前提下、能控制噪声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布线还是有点乱,没有规划好,好多高手布线都是直角走线,整体效果非常好。不过有了这第一次经验,接 ...

1、线捆扎整齐,横平竖直的未必好。所以大可不必在意。处理好关键位置即可。

2、关于那个焊点:
a,要么去换个好的焊锡,怀疑焊锡质量有问题。
b,烙铁温度高点,起码要60W以上,甚至100W。烙铁头要大的好。实在不行就上T21吧,要大的烙铁头。
c,用点焊锡膏,不是那种焊铁皮的酸性的,而是电子专用的,或者买BGA专用的。焊点上用棉棒擦上一点点就足够了,然后焊接,就很光亮。

网友I:
楼主是焊接水平不行还是焊锡丝不行?这样的焊点还是要想办法处理好的,以免时间久了虚焊之类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焊接水平不行还是焊锡丝不行?这样的焊点还是要想办法处理好的,以免时间久了虚焊之类的隐患

都不行,就这还把大腿烫了个泡,手指也被烫了好几下。焊锡丝就是普通的鑫宝焊锡,没有音响专用的那种,太贵了现在手还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线捆扎整齐,横平竖直的未必好。所以大可不必在意。处理好关键位置即可。

2、关于那个焊点:

学问多多,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太乱,看不懂

这是第一把,后续再整个漂亮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搭棚焊横平竖直走线是一种风格;元件引脚就近连接也是一种风格,安全的前提下、能控制噪声就行。

是的,谢谢。这还是个小单端,有经验后上个推挽

网友H:
引用 楼主:
都不行,就这还把大腿烫了个泡,手指也被烫了好几下。焊锡丝就是普通的鑫宝焊锡,没有音响专用的那种,太 ...

不用音响专用焊锡。你就弄正儿八经牌子的正品就行。1mm的就可以了吧。焊胆机,细的不好用。

用我给你的3招法子,焊点不亮的发光,我都不信。

另外几点:

1、交流电线双绞。这个我看你做了。
2、用硬线,0.8的镀银,也不贵吧。
3、长信号线用屏蔽,不要看里面芯线有多细,大概差不多都行。老显示器的VGA线里面有3根屏蔽线,相当好用。

4、元件引脚,线头,要在架子上绕一圈,防止开焊掉下来。 元件引脚直接对接的,可以把一个元件的引脚在一根细针上绕几圈,弄出个环来,另一个元件的引脚穿进去,然后折过来。有条件的套热缩管。或黄腊管。

5、能利用元件引脚直接搭接的,就不要再过架子了。那玩意实际上是个电容。你去看看FM电子管收音机电路,那个用过搭棚架呢?都是在电子管脚上直接盘的。用架子,除非不得已。

6、有些比较重的元件,譬如电容,要用支架,不要靠引脚来固定。
7、变压器和底盘之间 垫入橡胶垫片,哪怕0.5mm厚,作用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音响专用焊锡。你就弄正儿八经牌子的正品就行。1mm的就可以了吧。焊胆机,细的不好用。

用我给 ...

哈哈,焊点圆润发光真心好看,像个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音响专用焊锡。你就弄正儿八经牌子的正品就行。1mm的就可以了吧。焊胆机,细的不好用。

用我给 ...

太专业了,学问多多

网友J:
       线路布局虽然乱一点,但思路不乱且能发声就是最大的成功,赞一个!
       至于规范线路或提高音频质量等诸多问题以后会随着知识和技术乃至装配工艺的积累提高都会得到完美的解决 ,任何人都是这样。
       这第一步的初步成功值得肯定和赞扬!

网友K:
楼主好!祝贺你装机成功!看你分享的照片,作为也是电子管机器初学者的我,对照我的操作经验,你焊接元器件的焊点有这样情况,可能是电烙铁的功率小所致。功率小,温度低,焊锡没有很好融化,所以看起来有点粑粑啦啦的。既不美观,也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不用音响专用焊锡。你就弄正儿八经牌子的正品就行。1mm的就可以了吧。焊胆机,细的不好用。

用我给 ...

老师的回复一看就是高手,焊锡丝正规牌子能不能推荐几个。一直想买单股镀锡硬线做铆钉电路板。0.8的镀银线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师的回复一看就是高手,焊锡丝正规牌子能不能推荐几个。一直想买单股镀锡硬线做铆钉电路板。0.8的镀 ...

我手里的规格,

带外皮0.9mm,芯0.5 。这个稍粗,用于小胆机,如果是大功率的吃紧了些,建议用更粗的。
如果用于晶体管铆钉版,稍粗了点,可以用更细的譬如带皮0.6的。

裸镀银 1.0,这个用地线,FM收音机线圈。
裸镀银0.8,这个也常用,电子管管脚

焊锡没牌子推荐,我手里的是陈年老货,没牌子了。

别叫老师了,小时候的阴影到现在不消,见到老师就觉着自己要挨揍了。

网友:
先得大大的赞一个,期待更多东西法来看看

网友M:
我花几元钱买了一块印刷线路板,装起来感觉不错,比搭棚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线路布局虽然乱一点,但思路不乱且能发声就是最大的成功,赞一个!
       至于规范线路 ...

多谢鼓励,让我有了试手第二把的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花几元钱买了一块印刷线路板,装起来感觉不错,比搭棚好看。

电路板好看但是摩机折腾会比较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祝贺你装机成功!看你分享的照片,作为也是电子管机器初学者的我,对照我的操作经验,你焊接元器件 ...

非常形象,这焊点就是粑粑啦啦很不美观,下次换装备拆了重新整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好看但是摩机折腾会比较麻烦点

现在都是环氧树脂双面板,不容易焊坏。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好看但是摩机折腾会比较麻烦点

就是这样的板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形象,这焊点就是粑粑啦啦很不美观,下次换装备拆了重新整理

满肚子的发烧料,战神、VQ油浸电容,黑美人耦合,摩罗利电容、黑金刚电容、蓝六角电容一股脑儿全上,看着就开心当然声音也不错

网友N:
刚买了一套龙凤,还未拿到手,请问:线路横平竖直、直角走线,是不是可行?鄙人还是喜欢整整齐齐,楼主这个,不敢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你第一次就出声了,关于焊点给人的印象1是要节省焊锡,怕浪费焊锡;印象2是,烙铁瓦数小, ...

学习了,我用的就是普通焊锡,便宜货不存在节省的问题,主要还是手生,还要多锻炼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买了一套龙凤,还未拿到手,请问:线路横平竖直、直角走线,是不是可行?鄙人还是喜欢整整齐齐,楼主这个 ...

搭棚焊横平竖直走线是一种风格;元件引脚就近连接也是一种风格,安全的前提下、能控制噪声就行。这是群里一位老师的说法,觉得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刚买了一套龙凤,还未拿到手,请问:线路横平竖直、直角走线,是不是可行?鄙人还是喜欢整整齐齐,楼主这个 ...

恭喜入坑,装好第一台机器你就会想要摩机升级了,哈哈

网友O:
引用 网友A:
首先恭喜你第一次就出声了,关于焊点给人的印象1是要节省焊锡,怕浪费焊锡;印象2是,烙铁瓦数小, ...

温度不够,焊点就不饱满,不光亮

网友:
引用 网友O:
温度不够,焊点就不饱满,不光亮

        电子管电路不像晶体管电路那么怕烫,所以可以用大瓦数电烙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板好看但是摩机折腾会比较麻烦点

不值得摩机,接线可以整理一下即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M:
就是这样的板子

高手都玩印板,原因是紧凑,测试方便,布局整齐,一台复杂的全电子管FM收扩机都比这三管机小得多,初学者是照猫画虎,加上变压器已经不可能有正规大厂产品,作坊制作,参数鬼知道,实际效果还远不如一片TDA2003,如果非内行,其实还不如买台晶体管成品

网友N:
引用 网友P:
高手都玩印板,原因是紧凑,测试方便,布局整齐,一台复杂的全电子管FM收扩机都比这三管机小得多,初学 ...

哈哈,其实是玩DIY的乐趣,说真的,如果说效果,弄了好几种功放了,一个20302.1,昨天有听了下,也很不错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哈哈,其实是玩DIY的乐趣,说真的,如果说效果,弄了好几种功放了,一个20302.1,昨天有听了下,也很不错 ...

硬件怀旧都是扯淡,怀旧要有正确的方向。收音机,磁带的音质已经连廉价的数播都赶不上了,调频广播只有央广的播出质量可听,要想听央广文艺和经典频道还是要手机APP蓝牙播放,FM已经无法提供高品质的内容,只有跟上时代

网友N:
引用 网友P:
硬件怀旧都是扯淡,怀旧要有正确的方向。收音机,磁带的音质已经连廉价的数播都赶不上了,调频广播只有 ...

感觉好像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您这个道理估计大家都知道,的确是你说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觉好像咱俩说的不是一个事?您这个道理估计大家都知道,的确是你说的这样。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不要折腾了,直接买新设备

网友Q:
第二个图蓝色电解电容四周有凹进去,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第二个图蓝色电解电容四周有凹进去,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不懂啊,可能就是蓝六角电容的得名由来吧,这个电容滤波很不错,比我原来的力发或红宝石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懂啊,可能就是蓝六角电容的得名由来吧,这个电容滤波很不错,比我原来的力发或红宝石好多了

这个真不懂,头一次见,我以为是压变形了,但是仔细一看凹槽挺规则,因该是出厂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