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3AM相关电路

楼主(2023-05-21):
上篇:
维修SANSUI TU-777收音头-2音频输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三、AM相关电路

AM部分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没有再细分成其他模块。坛子里相关的文档很多了。再画蛇添足也没意思。

TR301 是高放,TR302是变频,TR303 TR304是中放通道,D302是检波用的。D303也是检波,不过是检出来直流电压,用于驱动信号指示表头。TR304是阴极输出。

1、调整中频,这个机器的中频是455的,步骤如下:

a,断开本振耦合电容 c324 。
b,扫频仪信号从c324左侧处接入。调谐最好放到最高端,不过影响也不大。不放心,可以短接T301的次级线圈,也就是C323的左端接地。
c,扫频仪的探头接 R317的右端。

按照常规的步骤调整到455,馒头型即可。

2、调覆盖,
a,恢复C324的本振电容。
b,RF信号发生器,接小环天线。

c,度盘调到低端的535(因为这个位置恰好有个刻度,方便而已)。
d,RF发出535的信号。
e,调整本振线圈 T302,使接收信号最强。

f,度盘调到高端1605(也是因为恰好有个刻度)
g,RF发出1605的信号。
h,调整本振微调电容TC303,使接收信号最强。

反复cde fgh两套步骤,使频率和度盘吻合。

3、调天线,

仪器接线如 步骤 2。另外音频输出接一个示波器。
a,RF发出600的信号。
b,调整调谐,接收600k的信号,同时观察示波器,波形要为上下对称的正弦波,不要削波,同时输出较大。
c,调整磁棒天线,和T301高放调谐,使输出最大(观察示波器即可)。这个机器的磁棒天线机外,调节螺丝在磁棒塑料外壳的顶端。

d,RF发出1400的信号。
e,调谐到1400,同时观察示波器。这里接示波器就是方便观察是否调正了,如果调不正,则波形上下不对称,并且有杂波。e
f,调整微调电容TC301,TC302.使输出最大。

重复abc def两套步骤,使各自输出最大。

这里的技巧就是用铜铁棒去检验。T301是个中周外形的线圈,可以用细的磁棒和细的铜棒,伸进去检验,大概2-4mm多准备几个方便使用。

遗留问题:
我没有山水的调整手册,不知道这里该调整到多少。我想等FM调整完了,两者平衡一下即可。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楼主:
这个机器的AM有点让人失望, 并没感觉到比没有高放的灵敏多少。可能和一下几个原因有关:

1、磁棒虽然外置,但是外面又罩了壳子,可能效率不高。
2、我把机器的电源电压降低了,可能是电路增益不太高。(检电源检修部分)
3、图纸上的电容C312是10uf,实际是1uf,可能有点影响低音。

不过底噪比没有高放的小了很多,声音比较干净。这个机器可能适合外接天线,接天线后倒是不多,不过周围干扰厉害。AM基本没法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