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恢复我的运动

楼主(2023-05-21):
健身房保安阻止我进入锻炼,虽然我的卡里面还有钱,但人家一律以过六十岁为由不许进去锻炼。无奈只能用脚踏车健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静止,适当活动一下保持好身体的柔韧度就行了。
任何一种运动都对身体有运动伤害,只是伤害程度不 ...

正确。人生就是一盏灯,生来上天决定了材质 高低 粗细 质量 容量 里面只有不同质量的灯油和一根不同质量的灯芯,,,按自己的命走自己的路,,,如果随便增加灯芯,无休止的燃烧,肯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可以告上法院的,老龄歧视!

这事也不能全怪游泳健身馆,死一个赔一百多万,哪个老板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也骑山地车,后来听医生朋友建议改为走路了,每天15000步左右,大概10Km多一点。

其实游泳是最好的,但没有哪家场馆让我进只能选择放弃了。。

网友:
W版主锻炼身体上“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哈,能坚持就好。骑行锻炼宜参考气候道路等状况,防范影响安全过劳等情况量力而行。祝骑行锻炼身体愉快。

网友:
生命在于运动,健康源于锻炼 。

网友:
您的单车好高级,日本西玛洛的变速器;

我也曾经喜欢过,被贼偷了!

网友:
户外骑行比在室内健身惬意得多

网友:
骑行主要锻炼腿吧,其它部位的锻炼还需要另外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要去户外,尤其是公(马)路上,汽车尾气要伤害肺部的。记得几年前坛友“山东激光”谈及他们济宁的 ...

公路周围空气质量的确不好,除了您说的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污染源就是汽车的刹车,刹车片是含有石棉成分的,连个脚踏车的来令片都含有石棉就不用说汽车的刹车了。石棉粉尘也是一种致癌物。公路边空气中细小颗粒物的含量不能用当地空气质量报告来衡量,实际浓度远大于报告值。这是现代化带来的副作用,谁也没法避免。公路沥青的敷设也要掺入石棉粉,轮胎与路面磨耗后产生的粉尘一只笼罩在公路周围。

网友C:
以前我也骑山地车,后来听医生朋友建议改为走路了,每天15000步左右,大概10Km多一点。

网友:
我几乎每天骑车子,尤其瘟疫这三年都没坐过公交。但是每次出行都是带N95口罩防护,因为马路周围空气质量也不咋地。我们这有一段路有三层高架桥,在桥下路面骑行要时刻防护灰尘和上面司机吐痰的污染。回家衣服都是脱掉放单独房间用紫外线照射的。

网友:
适量运动有益身心

网友:
骑自行车应该到公园,那里有自行车专用车道。

网友:
按自己的方法锻炼吧,不要在意他人。大城市污染重,反而寿命最长。

网友A:
生命在于静止,适当活动一下保持好身体的柔韧度就行了。
任何一种运动都对身体有运动伤害,只是伤害程度不一。
个人认为伤害最小的就是游泳,身体负担最小。唯一伤害就是不会的就会挨淹

网友:
生命在于运动,加油!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