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卖的coumi anc-861 降噪耳机维修

楼主(2023-05-22):
注意,正常顺序是(拆主板排线、然后再拆耳机单元)

我下单是50元三对,还送6个替换电池,但是电池好像不匹配,耳机是二线电池,送的电池咋还有排线???。
我从1688用店铺新人券抵扣后6个1040电池才13块钱包邮。
到货后测试,有2对耳机电量只能维持几分钟左右,只有一对使用时间还算正常。所以先修这2个馈电耳机。

第一对耳机,钳子一夹就开个缝隙,然后用指甲顺着滑,胶就打开了。
我先拆的耳机单元,里面空间太紧凑,
在这么小空间我尽量谨慎操作,最后还是把排线撕裂,报废一个右耳

拆断的排线

拆断的排线

既然右耳朵报废,就尝试拆其他方式开这个右耳。
先拆主板,同样美工刀在底部划一下,用指甲滑开胶。

拆掉2个排线座后,找个一字小螺丝刀,从排线旁边  撬,主板就出来了。
然后下一步才是精细活,需要用工具(我就是用的一字小螺丝刀,超小那种)
一点点的把耳机单元排线和耳机壳之间的胶水,挂掉(或者裁掉),总之目的就是一个:排线能从壳上抽出

撬出主板

撬出主板

完整的耳机排线

完整的耳机排线

接下来就是拆开耳机单元了,所以正常顺序是(拆主板排线、然后再拆耳机单元)
如开头所说,钳子一捏打开耳机
小心得把电池的黑色卡座拆下来,(后期可以不安装,以节省空间)
用一字小螺丝刀慢慢的分离电池,那个柔性排线和电池之间是双面胶粘的。

分离电池后,就简单了,电池是2线电池,红正黑负,焊接或者直接拧线都行,只要做好绝缘

然后就是还原安装。装好放入电池和,长按那个小圆按钮10秒钟重新配对。就可以了。

这个视频是我加速拆装视频,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好帖,修好的耳机超值了。

网友:
顶一下 备用 谢谢 教程

网友A:
送的电池不能用吗?另外空间能有富余能安装1045电池吗?

网友B:
送的电池带保护板可以把镍带剪开,去掉保护板,再把电池线焊在镍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的电池不能用吗?另外空间能有富余能安装1045电池吗?

能把。拆掉卡子里面空间戳戳有余。
我是1040      1045 和1040 不就是差了那么半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的电池带保护板可以把镍带剪开,去掉保护板,再把电池线焊在镍带上。

额学习了。
我买的新的,也还行。电压默认都是3.8   3.9

网友:
留眼,耳机在路上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教程

网友:
不拆主板可以在耳机仓喷点wd40,轻轻就能拉出来电池。

网友C:
按照教程换好了电池,但降噪不行了,有很明显的杂音,降噪深度也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教程换好了电池,但降噪不行了,有很明显的杂音,降噪深度也不行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默认开机是 降噪(抵冲噪音)   ,然后长捏左柄  是通透(环境音放大)  ,再次长捏是普通模式、

我这几个降噪还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默认开机是 降噪(抵冲噪音)   ,然后长捏左柄  是通透(环境音放大)  ,再次长捏是普通模式、

我这 ...

就是切换到降噪模式的。杂音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拆开的开降噪很清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切换到降噪模式的。杂音很大,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拆开的开降噪很清澈。

你这个应该是装回去后没密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装回去后没密封好

说的不错,刚开始没有打胶只是扣合了。昨晚打点胶夹具夹了一晚上,降噪效果出来了,但杂音或者是底噪?还是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