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我家电表,5(60)A,60安哪矿友们,上个即热电热水没问题了器

楼主(2023-05-22):
如题。。。。。。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
60A电表能承受13.2kW功率。对于即热式电热水器,电表是够用了,还要看线路截面多大,如有需要拉一条专线到热水器上。

网友:
恐怕是担心电流过大啊!

网友:
电表的标值是指长时间使用一般是5A,最大是60A的承受值,但即热式热水器不是长时间使用,应该可以用,但要保证接头部分和电线直径都要能够承受40-60A电流

网友:
即热式最大功率可能有8kw,跟空调一样要专线,而且规格要更高,40A的电流吧。不过最大60A的话,如果还有其他大功率的电器一起可能会有点问题,比如都开着空调,又煮饭又煮水之类的。5A主要反映灵敏度弱电流通过时也能被检测到,没什么关系。

网友:
看你是哪种即热式热水器,普通洗洗碗筷啥的功率不大的还好,如果是用在洗澡上的话就嘿嘿了?

网友:
还是储水式的算了。用时拔掉插头,自己也感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