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Y-2110能否改成0-24V可调电源?

楼主(2023-05-22):
有一个DDZ-III配套的24V/5A电源,无图纸,很重。请问师傅能否改为0-24V/5A可调?

网友:
可以,上TB买个恒流恒压模块

网友:
0~24V跨度比较大,变压器次级需要抽头,否则调整管功耗太大,低电压功率太低

网友:
难得一见的3DD175C大体积功率管。(曾经拥有一对,被朋友‘借’去了)
如果仅仅作为小于3A的功率输出,改造后性能会比较好~滤波电解电容老化是其中原因之一。

网友:
3DD175后面并一堆78XX,选择开关挑输出电压

网友:
1 看变压器容量是否合适, 2 看变压器输出是否有抽头,0-24V输出要分几档电压,否则管子的功耗太大、效率低。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可以改成可调电源:

1、买一块能持续输出5A的低压(1.25V输出)开关电源模块,利用其效率很高的特点,解决因为原机变压器没有多个抽头而不能改为可调的问题。

2、将原机电路,按照改Vref的方法,改成输出电压可调。

3、将原机调整管的c极接线断开,新模块的Vout接c极,Vin接断开后的另一侧(来自于滤波大电解),模块的gnd接调整管的e极。

这样改装有几个优点:

1、解决了低压输出功耗过大问题。

2、整个电源仍保留线性电源的特性,纹波也小。

3、采用改Vref法,电源仍能稳定可靠工作。这部分是在原机电路上改,有很多空间和位置可供利用。

有时间的话,我准备专门发一个主题帖,介绍一下这种改制老式电源的新方法。

附图的这种同步整流模块,低压输出时仍有较高的效率,可能比较适合楼主改装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想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可以改成可调电源:

1、买一块能持续输出5A的低压(1.25V输出) ...

补一张照片:

楼主:
感谢上面各位老师回复。现在找原理图,技术准备。

网友:
自从改了开关电源,已经不在为可调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