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灯里聚合物电池短路探讨与预防

楼主(2023-05-22):
人家又送来一个这种头灯,说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就扔了。今天,看它外壳用什么东西橇过,但是没有撬开。于是榔头伺候砸开。
这种接口的充电器插上,充电器上指示灯会全灭,用万用表对照电源极性与里面锂电池的极性进行复核,发现它们的极性是相反的。测量电池,已短路损坏。估计它原装充电器损坏,后配充电器接口相同,极性却是相反的。他不知道,插电充电导致电池充短路!

楼主:
复核后的极性按照正确接线,经过调换里面接口线后,插上充电器,按动开关,灯珠是正常,开关控制正常。

楼主:
对于外壳难拆的顽固分子,不打不招,那就打……^_^

楼主:
打它的时候,记得要两边打,力度要掌握好,不能把它打死了……只要你打,很快就招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恢复的时候 要用胶粘剂

楼主:
这种灯的电池,搜了一下还不好找到。^_^

楼主:
原来电池尺寸433410,搜到的104334.容量才1500mA。

楼主:
电池上没有安装保护板,如果后配充电器插头接线不一样,原来灯电池缺电而插上充电,它们的极性因为是相反的,相当于在给电池反充,将电池里的余电彻底放完,从而导致电池内部短路损坏。

楼主:
试着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试该电池正负极,显示003,蜂鸣直响,表明已短路状态。又将电池放冰箱速冻几小时后,测量结果故障依旧,不可恢复。^_^

网友:
注意绝缘哦

楼主:
该电芯已经失效,成了废品。^_^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电芯已经失效,成了废品。^_^

就卖废品 三

网友:
可以垫上毛巾再敲打,这样不容易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