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会议品牌拆机的 迷你电脑ops i5 i7 标压

楼主(2023-05-22):
华为会议品牌拆机的 迷你电脑ops i5 i7 标压
江苏
华为会议品牌拆机的 迷你电脑ops i5 i7 标压

由于数据的问题 硬盘都销毁了  有需要的256g  100元一个

机器配置i5 8500  cpu   8G  DDR4  无线蓝牙  不含电源适配器 可以12-19v   5.5/2.5的接口 即可  机器有开关 不需要开关板  1200元

机器配置i5 8700  cpu   16G  DDR4  无线蓝牙  不含电源适配器 可以12-19v   5.5/2.5的接口 即可  机器有开关 不需要开关板  1530元

网友:
这CPU 强劲啊 ~~~

楼主:
是的 这个和台式机差不多了  体积小的

网友:
货是好货,价格也硬

网友A:
请问硬盘支持2.5寸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盘支持2.5寸盘吗

不能的 是用ngff的硬盘的

网友:
这个就是台式机的U,叫标准OPS机,往OPS电视后面一插直接触摸控制的。
一般里面一个M2或miniSATA口+一个直插式SATA口,只能上2.5 的硬盘。

网友:
我们前年上的一体机还是这个cpu,i5-8500,现在就卖二手了。。。。。。。。。。。。。。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做个标记,看能降到多少

网友:
昨天才下单R5板U套,今天你就上架这;哎......

网友B:
学校教学一体机,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校教学一体机,模块

学校的配置一般没有这个高的  高的散热啥的 板子要求更高点

网友:
这个价是给我们研究的?当然硬件摆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