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鱼上看到U20万用表

楼主(2023-05-22):
有功率刻度?负载?W  Z=8Ω,有LI、LV。3V供电。挺“现代”的。灵敏度100微安。

网友:
除了情怀,啥也不是。花钱把别人的库存变成自己的,最后在自己这变电子垃圾。所以我现在只买确实和手头不同的表,其它的都算了。束之高阁的指针表都是小表,U-10、MF-30、MF85。桌上立个47,数字表是一个笔形笔、一个卡片表。抽屉里是玩具9999字的,外加一个不知道准不准的四位半垃圾台表。后两个基本没用。

网友A:
这块U20,应该是国产超小型指针表里综合性能最好的一款。灵敏度达到10k/v,还有Li、Lv刻度。

体积大一些的好表,则是mf30。

楼主:
补充发图一张

网友:
学生学习用表

楼主:
当年这个表要多少钱?

网友:
初中时买了一个,好像是50块钱买的

网友:
应该不是!学生学习用表型号是 J 开头的,J 就是 教 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块U20,应该是国产超小型指针表里综合性能最好的一款。灵敏度达到10k/v,还有Li、Lv刻度。

体积大一些 ...

我一直以为 LI、LV是近10年发明的,原来几十年前就有了,

网友B:
我的第一块表是U10,大概是七七年买的。那时已经在实习阶段了。

楼主:
这个表的刻度盘左转了90度,不习惯。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80年左右)的表,没有MCC标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第一块表是U10,大概是七七年买的。那时已经在实习阶段了。

我没记错话那时候应该27元,我也买了一台,但没用几天忘记了用电阻挡测220v交流烧毁了表头,后来经过漫长维修使我学会了维修调试表头

网友D:
U-20是我的第一块万能表,1981年我考起中专,因为平日喜欢学无线电,母亲奖励我买个万能表,当时的价格超过30元。母亲是小学老师,81年月工资不到5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U-20是我的第一块万能表,1981年我考起中专,因为平日喜欢学无线电,母亲奖励我买个万能表,当时的价格超过 ...

我看到鱼提供发票。U101--71元,U201-好像是120多,你说的U20是30多。也算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记错话那时候应该27元,我也买了一台,但没用几天忘记了用电阻挡测220v交流烧毁了表头,后来经过漫长 ...

好像是31元,后来我单位有一电工是老乡,在一次处理公务时,来借我表,也烧坏了表头,后来单位出面送杭州维修,一直至今,我还在使用。这表挺不错的。跟随我立了不少功劳了。

网友:
袖珍表,曾经有一段时间喜欢这种表,包括MF30。当年身边两个朋友分别用就是分别用U20以及MF30。

楼主:
请问:Z=8Ω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Z=8Ω是怎么使用的?

       这个刻度是专门用于测量音频功放功率的刻度线,其实满度就是交流10V电压表,阻抗Z=8Ω的条件下测量出来的电压值,其功率W等于电压的平方除以Z,当测量出来等于满度10V时,功率W等于10X10=100除以8Ω=12.5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刻度是专门用于测量音频功放功率的刻度线,其实满度就是交流10V电压表,阻抗Z=8Ω的条件下测 ...

明白了,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F:
这也是我自掏腰包购买的第一块表。现在包装,说明书,发票,表都在。出厂编号80112275。购于81年2月19日,价格是41.2元。那时标识还是Hangchow。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也是我自掏腰包购买的第一块表。现在包装,说明书,发票,表都在。出厂编号80112275。购于81年2月19日, ...

81年41元不便宜。我妈妈当年才49.8元一个月。

网友:
这款U20不能算教学用表、但可以称业余爱好者专用表。当年图便宜的就买这款、稍有钱的一般就买MF50了。其他表几乎就很少能买得起了。

过去有一种说法:凡是MF打头的表称为“定型表”,其他的属于非定型表,正规单位企业是不会选用这类表的,只有业余爱好者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刻度是专门用于测量音频功放功率的刻度线,其实满度就是交流10V电压表,阻抗Z=8Ω的条件下测 ...

也想请教一下,按照你说的,这个刻度不是直读。要换算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也想请教一下,按照你说的,这个刻度不是直读。要换算的了?

要换算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的是原理,也就是这个刻度是怎么来的。
换句话来说,
如果会换算的话,这条线就是多余的。

用交流10伏档测量,自己换算一下,
U的平方除以8就是这个刻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换算还有什么意义?
他说的是原理,也就是这个刻度是怎么来的。
换句话来说,

你这样说,我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也想请教一下,按照你说的,这个刻度不是直读。要换算的了?

这个刻度就是直读8欧姆负载条件下的功率W,我把这个刻度的计算方法都告诉了,怎么变成要换算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刻度就是直读8欧姆负载条件下的功率W,我把这个刻度的计算方法都告诉了,怎么变成要换算了呢?

不好意思,以前真的没有见过,所以一时之间发问。现在明白了,

网友I(2024-07-01):
U-1、U10 都有过 可惜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U-1、U10 都有过 可惜没了

大概在70年以前或左右,万用电表的英文普遍叫做:“universal meter"所以杭州出的U-1,U-101,U-201,U-201A万用表使用这个英文单词中的第一个字母“U",作为万用表的第一个字母。后来生产万用电表的厂家多了起来,统一以“MF”字母开头,其中“M”大体是英文“ Movable”(可移动的)第一个字母”M“,“F“是中文”复用表“拼音字母的第一个字“复”的声母F。当我们看到万用电表的标牌时,就可初步地认定这块万用表出厂的年代。当然早期有的厂家不用字母比如:500型,10型,30型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概在70年以前或左右,万用电表的英文普遍叫做:“universal meter"所以杭州出的U-1,U-101,U-201,U-20 ...

我之前看过一个本老书,书中介绍M是表示电表(万用表)。F表示复合。用现在的语言表述:MF就是多功能万用表。

网友K:
电脑说,MF 代表Meter of Analog Form,就是模拟量万用表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脑说,MF 代表Meter of Analog Form,就是模拟量万用表的意思。

这个可能是现在的说法,因为70年代,记忆中没有引入“模拟”这个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能是现在的说法,因为70年代,记忆中没有引入“模拟”这个词。

所以说中国汉字好,有人想取消汉字,实现拼音字,结果用了拼音拉丁化文字,出现了无数的同音词和同音字,还要再加上缩写,结果同音字这一来,缩写这一来,词典解说条目又是几何级数地上升,本来很简单的一个说明,就这样引起人们阅读时的这样的困难和猜测。本来MF是一个很简单不过的缩写,过了几十年,后来连查阅字典、借助网络还是很难找到原来的意思了。

网友:
上中学买过,50左右,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说中国汉字好,有人想取消汉字,实现拼音字,结果用了拼音拉丁化文字,出现了无数的同音词和同音字, ...

找到书本,黄皮书的一页。黄皮书是1979年的,那时候不叫正规  ,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书本,黄皮书的一页。黄皮书是1979年的,那时候不叫正规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应该是部编重新定义万用表。这大概是有的人所说的“有MF标志”与没有”MF标志“的表。即M是英文“表”即(Meter)的第一个字母,F是中文“复”的拼音字母,意即多用的意思。中英各掺其半MF作为万用表的标志。谢谢! 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数字表不也可以用MF来表示不成?比如90系列数字表DT9205也可用MF9205不成,哈哈! 但是厂家竟然把DT9205印成FUke9205 , 少印了一个L,如果粗看看还以为是FLUK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记错话那时候应该27元,我也买了一台,但没用几天忘记了用电阻挡测220v交流烧毁了表头,后来经过漫长 ...

90年代我们这里的国营五金交电公司 U10 45元,我哥买过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说中国汉字好,有人想取消汉字,实现拼音字,结果用了拼音拉丁化文字,出现了无数的同音词和同音字, ...

小学时候曾经经历第二次简化字,报纸也曾经报道汉字拼音化。当时我舅舅看到报道,一脸狐疑。后来二简取消了。

由于简化,粤语的折、摺。嚮、向,复、復、複。等等已经向简化字读音看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