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求助,5灯日立收音机换电容

楼主(2023-05-22):
淘了个日立5灯中短波收音机,两个波段都能收到台,弱台接受效果一般,开机嗡嗡交流声大。刚买了几个电容正准备换,技术不足请教各位:
红色箭头处是直接串联天线的塑料壳纸介电容,0.0047uF,没买到一样规格的,换成0.0033uF的可以吗?还是直接和旧电容并上效果更好?
绿色箭头处两个0.01uF的,都换成涤纶电容可以吗?

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
我意思是说,你今晚非要换不可的思路,在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要换这个事,你是早规划好了,但是缺个人来认可你一下,推你一把。

那么你直接换了就是了,何必来问呢?大不了,换下来的是好的,浪费点而已。

这就是平时说的,十头牛拉不回来。论坛很多坛友都是这样的。别人无论怎么告诉他,都是无济于事的。认准了的事,走到黑。哪怕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

大多数人都有这个特性,特别是搞技术的,包括我。但自己想想,这么做是不是很愚蠢?

这个机器底噪大,首先怀疑的就是C12 C13电容,当然也不排除你说的其他电容以及电路其他部分。但检测C12 C13是首先要进行的。

正规路子是,先检测滤波后的纹波大小,或者测量C12 C13的是否埙坏。显然你目前不具备条件,所以我让你直接换了。然后再看其他情况。先解决主要矛盾,再逐步解决其他问题。

别不多说了,就这么个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问题是因为没有灯丝变压器隔离,所以误触电路板背面比较危险?触碰负极接地的地方没事吧?为啥这个收 ...

串丝机一般都有接地的(一机两种接地)。

网友:
建议先什么都不换,通电连续烧几天再看看。

网友B:
首先,
把那个C12 C13换掉,就是我画红圈的那个铝壳子的家伙。

如果你买不到原规格(粗细一样,稍微高点也可以,容量稍微大点也行(100uf以下不要太高了),耐压200V以上)

如果还是找不到合适的,用2个单独的电解电容更换。容量还是那个要求。极性,你参考原电容来接。可以先不取下来旧电容,给机器通电,用万用表测量下电路的极性,以免出问题。

其次,
等换了C12 C13再考虑其他的,其他的先不要动。

最后,
你这个机器是热底盘,通电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机身金属部位。建议买一个隔离变压器在操作。安全第一。

网友:
耐压满足直接代换即可

网友C:
天线4700P 电容,500P~4700P都可以,当然3300P是可以的,只不过最好是用高频电容。0.01的电容最好是用0.01~0。047μCBB聚丙烯薄膜电容代替。

网友:
你 先用 10--20微法 耐压300伏 以上的 电解电容 并 电源 滤波电容 看看。C 12    C13     吧?

网友B:
最该换的是右下角那2个,没看清是C12 C13还是 。C13 C14。反正就是那个大个子的电解。这2个换了,嗡嗡声基本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4700P 电容,500P~4700P都可以,当然3300P是可以的,只不过最好是用高频电容。0.01的电容最好是用0.01~ ...

多谢您,高频电容是瓷片电容或者积层瓷片电容(独石)?我刚才路过店里只买了这么几个,棕色的都是0.01uF的,灰色圆柱形的应该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吧?两个0.047,其中一个用在电源处。灰色最小的那个是3300pF,没买其他的,有点心急,只能先试试这个了。想晚上就听上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该换的是右下角那2个,没看清是C12 C13还是 。C13 C14。反正就是那个大个子的电解。这2个换了,嗡嗡声基 ...

买的三个灰色的,好像是马肯的,其中两个大的是0.047uf,就是替换大个的,第一次用这样的电容,是无极性的?别爆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该换的是右下角那2个,没看清是C12 C13还是 。C13 C14。反正就是那个大个子的电解。这2个换了,嗡嗡声基 ...

好的,这两个就是0.047uF的,我买了两个,马上都换了。

网友B:
1、你把图纸拍个正的,清晰的上来。没有图,很多东西无法确定。

2、那个电容,不可能是0.047uf,这个太小了47uf还差不多。

我画红圈处的,那个物件,拍个清晰照片上来看看。

其他零件先不要换,日本的机器,那几个电容没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把图纸拍个正的,清晰的上来。没有图,很多东西无法确定。

2、那个电容,不可能是0.047uf,这个太 ...

麻烦您了。我买的三个灰色的,其中两个大的就是0.047uF,老电容(棕色)上写的2G473,和商店抽屉上的型号也一样。

您让拍的那个大电容里可能有2个电容吧?我估计没能力换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把图纸拍个正的,清晰的上来。没有图,很多东西无法确定。

2、那个电容,不可能是0.047uf,这个太 ...

我是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同型号的图,上面是电容写的0.047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把那个C12 C13换掉,就是我画红圈的那个铝壳子的家伙。

哎呀,本底的嗡嗡声是那个大家伙的问题啊?那个大家伙里面两个电容,图上写的是多大的呢?不是换了电源的C14就能解决了?我要不要换一下那两个0.047uf试试呢?

今天白买了,不甘心呀

网友:
我猜的大概率,一切以电路实际情况为准。看电容标识,必要的时候通电测量(最好带隔离变压器,否则比较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把那个C12 C13换掉,就是我画红圈的那个铝壳子的家伙。

嗡嗡声不是很大,强台广播声音就能盖住这个嗡嗡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