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XA1691M该如何使用LTM455GW?

楼主(2023-05-23):
一、先上CXA1691M原理图:
若想使用LTM455GW代替图中的中周和陶瓷滤波器,该如何更改电路?

二、先说说读图时的疑惑:
1、按照晶体管收音机的常规电路图,T1抽头到冷端地的匝数一般是较少的,数据表中的怎么抽头到冷端的匝数反而更多?接入系数大了,Q值严重下降,会不会造成T1谐振回路选择性大幅下降?
2、10.7M的滤波器CF2的输入端对455khz频率的AM中频信号呈现的是高阻还是低阻?在AM状态下,455khz中频信号会不会通过阻值较小的R5(仅330Ω)、CF2输入端短路到地,从而造成455khz信号大幅衰减?
3、T1的抽头到地之间对10.7M信号呈现高阻还是低阻?在FM状态下,10.7M中频信号会不会通过C11(100pf)、T1的抽头到地短路到地,从而造成10.7M的中频信号大幅衰减?

三、再请教LTM455GW的接法:
拆掉T1及CF1,将LTM455GW的输入端接到原T1的抽头位置,输出端接到CXA1691的AM中频输入脚16,为了提供14脚对地的直流通路,14脚还应该对地接一个2kΩ左右的电阻。这样可行?

T1+CF1对中频的衰减和单独用一个LTM455GW对中频的衰减哪个更大?

还是同样的疑问:LTM455的输入端到地,对10.7M的FM中频信号呈现的是高阻还是低阻?
或者一句话,LTM455GW的输入阻抗2000Ω,到底和频率有没有关系?对输入的任何频率都呈现的2kΩ的输入阻抗,还是仅仅针对455khz频率附近的信号呈现2kΩ的输入阻抗?

从LTM455的资料上可以知道,LTM455的输入输出端之间,对于455khz频率的信号电抗最小,信号可以很顺利的通过(衰减约6db)。对远离455khz的信号电抗很大,信号很难通过(衰减50db以上)。但是输入端对地之间的电抗特性还是个未知数

网友A:
直接用LTM455GW替下CF1,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LTM455GW替下CF1,试试.

直接替换CF1必然是可以的,但是不符合我“省掉T1”的意图。根据测试,中放单独使用一个LTM455GW,选择性已经能够达标。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可以了。

调频中频加电阻是什么作用?能不能去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频中频加电阻是什么作用?能不能去掉?

阻抗匹配。你试试一般去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你试试一般去掉也行。

那个2.2KΩ的电阻对地不会出现信号部分短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CF1必然是可以的,但是不符合我“省掉T1”的意图。根据测试,中放单独使用一个LTM455GW,选择性 ...

T1是不能省的。CXA1691的混频输出,AM模式下是PNP管集电极输出,T1抽头阻抗就是混频器的有效负载阻抗,且T1次级降压耦合在变换阻抗的同时又可以产生电流增益,如果用2k电阻代替T1作为AM混频,那么AM混频增益会大大降低,造成灵敏度下降。TA2003与TA8164的差别就是TA2003只用陶瓷滤波器,而TA8164必须在混频输出端使用中周完成阻抗变换,TA2003在混频输出端又增加了共发射极电压放大和共集电极阻抗变换,并不是混频直接输出给陶瓷滤波器,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混频增益与TA8164持平,但CXA1691内部并没有这个电压放大和阻抗变换。
CXA1691调频混频输出端有NPN共集电极阻抗变换管,串联在AM中周初级的2k电阻就是NPN管的发射极电阻。
LTM455GW频率特性并不是特别好,如果想提高CXA1691邻频道衰减,那么我建议增加一只中周而不是更好陶瓷滤波器,双调谐中周可以很好地兼顾通频带和选择性,但LTM455GW不能,以前不少用过LTM455陶瓷滤波器的说过,G档带宽不够,声音不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T1是不能省的。CXA1691的混频输出,AM模式下是PNP管集电极输出,T1抽头阻抗就是混频器的有效负载阻抗,且 ...

谢谢冰岛老师,我制作的收音机实际上使用的是LTM455EW,带宽比GW更大 ,声音也好听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替换CF1必然是可以的,但是不符合我“省掉T1”的意图。根据测试,中放单独使用一个LTM455GW,选择性 ...

“省掉T1”是可以的,前提是您的心理有足够承受失去至少20dB以上增益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掉T1”是可以的,前提是您的心理有足够承受失去至少20dB以上增益的能力。

LA1600电路,坛友们也省掉了中周,看大家的反映,似乎还不错,这也许是因为LA1600和CXA1691的内部电路结构不同的原因吧?
看了两个采用1691厂机,感觉中波的选择性稍差,所以想有没有办法用LTM455来替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LA1600电路,坛友们也省掉了中周,看大家的反映,似乎还不错,这也许是因为LA1600和CXA1691的内部电路结 ...

反映确实不错,因为没察觉到损失了那么多的增益,正沉浸在满足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映确实不错,因为没察觉到损失了那么多的增益,正沉浸在满足之中。

明白

网友:
1691直接用陶瓷滤波器灵敏度要比中周+滤波器差一点。我是把中周摘掉后在滤波器前加了9018,感觉比只用滤波器强不少。我是在德生r218上改的,CD1691无台处底噪比较大,但收到台后,底噪就变得很小了

楼主:
既然T1不能省略,那么退而求其次,为了增强选择性,使用LTM455EW或者GW对SFU455B进行直接替换,LTM455GW和SFU455B 输入输出阻抗相差很小,一个是2K,一个是3K,想必也是可以的?。我在LA1600的电路中曾经使用过TTF2-9配合LTM455GW,能用,只是不知道效果能差多少。

网友(2024-10-09):
根据原电路推断,CXA1694 14脚(AM/FM混频输出即中频)是发射极输出,R4和T1是直流通路,T1也是AM的中频信号回路,要省去T1,14脚必须加个电阻到地,且455K和10.7M滤波都要串联合适电阻(有AM/FM切换开关的可能省去串联电阻)否则信号会大大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