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管用高频点灯对比试验正式开工

楼主(2023-05-23):
开门见山,直接说。
   一、电路框架
   1、电源
   LLC构架,高压约280V和405V,用电子滤波和电压可调,以适应4P1S和300B。
负压100V300B用。
一组电压反馈直流灯丝6.3V。
5组高频交流灯丝约6V。
2组18V备用绕组。

    2、参试胆机电路
4P1S+3A5全直热管,PCB板也可用6N2类管替代。因手中有一台直流点灯的4P1S+3A5胆耳放,所以先用这个构架作比较。如做成2W小胆机,3A5的推力不够,要换成6N2。

300B+4P1S+3A5全直热管+6E2,目前该机是全直流点灯。

    二、印板及装配
电源板
总板

分割

装配

胆机板
总板

装配

先在板外装3A5测试

     三、测试
       在6.3V直流灯丝上接5R负载,使其他各组电压达额定值。
串上合适的分压电阻,进行地摊测试。

     1、3A5串灯丝2.8V测试。
先测功率级,4P1S的电压与电流波

再测输出噪声,在17mV左右。

加上3A5后的噪声,在194mV,增了10倍多,说明噪声主要来源于3A5。

      2、3A5并灯丝1.4V测试。

灯丝电压与输出噪声,电压1.4V左右,噪声29mV。

左右声道输出噪声,3A5输入端无电容,电位器转动会引起噪声和波的变化,下次加个电容试试。

电位器全关

电位器半开

电位器全开

从目前初来看,直热管可用高频点灯,用耳机听也没有噪声,放音也相当悦耳,但还没有和同构架的直流点灯对比。

补充内容 (2023-5-27 16:07):
25楼有3A5加了屏蔽后重测的波,噪声波下降相当明显。

网友A:
楼主的灯丝交流电压是200kHz左右的方波吧?如果有噪声的频谱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最好用频谱仪看频谱

网友B:
高频可能应该在上百k的频率了,这个可否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并联电容,或者对地加电容,或者其他地方过滤掉。

上百k的频率,相比声音20k的上限,过滤掉应该不是很难。LZ是否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可能应该在上百k的频率了,这个可否在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并联电容,或者对地加电容,或者其他地方过滤掉 ...

是啊,还有好多没有试,这是今天上午刚测的,等回家后再测。

网友C:
是不是正弦波点灯更好?

网友D:
W老师实验灯丝用高频电流很有意义,省去了整流滤波环节,但怎么样确定灯丝工作电压在最佳状态?记得以前有篇文章似乎谈到灯丝采用不同的供电方式(可能是交流6.3V和直流供电),采用切换的方式,看灯丝亮度的程度有没有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W老师实验灯丝用高频电流很有意义,省去了整流滤波环节,但怎么样确定灯丝工作电压在最佳状态?记得以前有 ...

经测试确是这样,省了整流组件。确定灯丝电压在最佳状态就要用数字示波器,并有均方根(有效值)自动计算功能,你的示波器能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W老师实验灯丝用高频电流很有意义,省去了整流滤波环节,但怎么样确定灯丝工作电压在最佳状态?记得以前有 ...

用眼睛看灯丝亮度有没有变化? 刚想说严谨的态度又变得随意起来了。

难道不是测试电子管发射能力更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正弦波点灯更好?

     是工频正弦波还是高频正弦波?若工频正弦波肯定不能接受(我装的机全部要用耳机验收),高频正弦波与此高频波基本没有区别,但高正弦波要另加电路,而且比较复杂,收到的效果甚微或没有。
     高频交变点灯其目的是解决灯丝二端电压平衡问题,使灯丝阴极能均衡发射电子,意愿上是延长管子寿命,但也没有证据考证。
     象这样的高频点灯对直热管来说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灯丝交流电压是200kHz左右的方波吧?如果有噪声的频谱分析就更好了。

没有好的频谱仪,也不懂200K的近似方波能测到什么样的结果,不知能否影响到音频波,请明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工频正弦波还是高频正弦波?若工频正弦波肯定不能接受(我装的机全部要用耳机验收),高频正弦波 ...

我在隔壁论坛看到一个相近的帖子,是高频正弦波点灯。

我很想了解:高频正弦波和高频方波对音频分别有什么影响?您测得的波形中,那些类似毛刺的周期性杂波对电子管的工作状态又有什么影响?

无论如何,我相信高频正弦波和高频方波都能避免工频交流点灯的50/100Hz交流声,这是巨大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隔壁论坛看到一个相近的帖子,是高频正弦波点灯。

     是的,这个早就看过,还有更早就有人试高频正弦波的。毛剌能滤掉,其实滤不滤掉对听感没什么影响,一是频率高,喇叭放不出这样的高频;二是能量很低;三是示波器的灵敏度很高,即使测一小段空线都会有毛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眼睛看灯丝亮度有没有变化? 刚想说严谨的态度又变得随意起来了。

难道不是测试电子管发射能力更有 ...

高频更容易激发电子,可能功率不需要那么大,测一下工作点是不是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测试确是这样,省了整流组件。确定灯丝电压在最佳状态就要用数字示波器,并有均方根(有效值)自动计算 ...

你说这个均方根计算功能,意思是说要知道高频点灯的,灯丝电压有效值吗? 这个如果不是正弦波,普通的表还真不太好搞的。示波器当然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这个均方根计算功能,意思是说要知道高频点灯的,灯丝电压有效值吗? 这个如果不是正弦波,普通的表 ...

是的,一般表测不了这样的高频,用毫伏表可能能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一般表测不了这样的高频,用毫伏表可能能测。

几百k的频率,普通的毫伏表也够呛。还是要数字示波器来的实在。

万用表有能测的,价格不菲。数字示波器虽精度稍低,但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k的频率,普通的毫伏表也够呛。还是要数字示波器来的实在。

万用表有能测的,价格不菲。数字示 ...

一般都是高频毫伏表,大约能测2M的正弦波。要量方波就不知能测多少,也不知准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高频毫伏表,大约能测2M的正弦波。要量方波就不知能测多少,也不知准不准。

普通的高频毫伏表不行。

TH2268 型超高频毫伏表执行标准是 Q/70922883-8.42-2001《TH2268 型超高频毫伏表》。
TH2268 型超高频毫伏表可测量 1kHz~1.2GHz 频段内的正弦电压,测量电压范围 1mV~
10V。可广泛用于教学,科研,生产等领域。

这个表我有,测正弦波可以的,方波差异很大。

我刚做了个测试:

信号发生器处 4V P-P的方波,有效值是2V。

数字示波器TDS1012,准确。
HP 3457A,准确
安捷伦 34401A,准确

TH2268,不准1.2V左右。

这里面最方便的就是 数字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早就看过,还有更早就有人试高频正弦波的。毛剌能滤掉,其实滤不滤掉对听感没什么影响, ...

以我用开关电源给运放供电的初步经验,如果电源波形上有类似的毛刺,听感上会比较毛糙。如果加强滤波,消除这些毛刺之后,声音才接近传统的线性电源。也许在电子管电路中不是这样的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高频毫伏表不行。

很好的比较,装备也好,看来还是要用数字示波器或高档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用开关电源给运放供电的初步经验,如果电源波形上有类似的毛刺,听感上会比较毛糙。如果加强滤波,消 ...

你可能用的是硬开关电源,噪声幅值高,频率又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能用的是硬开关电源,噪声幅值高,频率又低。

也许吧,我抽空再核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吧,我抽空再核实一下。

我对几种电源进行过比较分析,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0539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高频毫伏表不行。

3A5加屏蔽再理一下线,在输入端悬空的电位器全关、半开和全开下的三个波,与主楼的三个波噪声小了好多。
全关

半开

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