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型场效应管怎样判断GDS极

楼主(2023-05-23):
网上找到的都是绝缘栅增强型的判断,
请教结型场效应管怎么判断?

网友:
1、查datasheet。

2、用万用表检测。但是,大部分的jfet都具有内部结构对称的特性,难于分辨出s和d极。而且有相当多的jfet是允许调换的这2个极来使用。

g极则容易通过测量辨认出来。

网友:
我也附带一个问题,楼主的问题能否这样解决:插在晶体管测试仪上直接显示出来 ?

网友A:
基本上只要s极没有连衬底的,其实d-s是不区分的,可以换着用。场管本质就是个可变电阻。

网友B:
对于结型N沟道场效应管,其G极与其它任一极,D或者S,构成都是二极管,也就是两个PN结,具有典型的二极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DS之间,仅是体电阻,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X1K档测量,参考值大约是几十欧到几百欧。大多数情况,DS之间的电阻值等于或近似等于SD之间的电阻。业余情况下由此即可判断一只结型场效应管的GDS。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结型N沟道场效应管,其G极与其它任一极,D或者S,构成都是二极管,也就是两个PN结,具有典型的二极特性 ...

我测量SD、DS电阻有一点差别。

楼主:
刚刚按照上面各位老师说的方法测量一下,用指针表红黑表笔接触DS极,然后用手触G极,电阻变小。这是不是相当于三极管的β?但是指针向相反方向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只要s极没有连衬底的,其实d-s是不区分的,可以换着用。场管本质就是个可变电阻。

JFET哪来的衬底,JFET的DS结构是对称的,互换使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显示出来。不过结型场管一般DS极不区分,可以互换使用。绝缘栅型的场管里有天然寄生二极管,所以DS极不 ...

这个寄生二极管是由S和衬底连接导致的,所以只有衬底已连接S的MOS是无法互换DS的,但也有衬底独立的MOS,是可以互换DS的,而且集成电路中会大量使用衬底独立的MOS,尤其是模拟开关

楼主(2023-07-19):
JFET和MOSFET完全不一样。
现在就是简单判断JFET,找到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