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花果高空压条

楼主(2023-05-24):
阳台上有两株无花果,购自某宝,虽种在空油桶中,倒也年年结果,且味道不错,
可惜不知为何,分枝皆横着长,占好大面积,从网上查到可高空压条,于是依下法试着先泡制一株,手术已有半月,今看到土中有白色条状物,疑似新根已发,待根糸再长多点,截下后分盆下载,又是一株, 好象苗木皆可用此法分株,保险糸数很大,且无须甚技术与成本

1.首先  于6~8月间,从地栽无花果大株上选取上部生长健壮有3~4个分枝带果的老枝,

2.然后从距分枝以下8~10厘米处用利刀进行环状剥皮,宽为1厘米,然后用透明塑料薄膜包裹。

3.接着在塑料薄膜内的环割部位加入湿泥,其中可加入少量化肥,

4.然后将薄膜上下两端用绳捆好,便形成了高空压条。

5.由于带叶的高空压条叶片较多,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向下运输到环剥处积累较多,就促进很快生根,

6.经过10~15天就可发现透明塑料薄膜内有白色根系出现,经过20天左右即可从环割部位之下处与母株剪断,然后上盆。先放在半荫处养护半月,再移至阳光处,即成为一盆带果的盆栽无花果。

网友:
这种无性繁殖方法叫【套 接】很多木本植物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
这个是准备高压繁殖了

网友:
一肚虫,我从来不吃,实际撇一枝就能插活。。

网友:
我水培,结果从环切下方生了根

网友A:
上两周我也压条了一枝三角梅,不知能否成功。
扦插法试过不下10次,但至今也就只成功了一个枝条。
无花果树也有两颗小的,种了两年多了,每年都结果,不是很大,不过我从来不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两周我也压条了一枝三角梅,不知能否成功。
扦插法试过不下10次,但至今也就只成功了一个枝条。
无花果 ...

三角梅扦插后浇透水,然后用透明朔料袋套住盆口,要扎紧,袋子顶部用钉子扎3-5个小洞,放在光线充足的地方(不是阳光直射)。看到发出新芽就可以去袋了。整个时间基本1.5-2个月,中途基本不用浇水。成活率接近100%,枝条用带叶的老枝,拇指粗的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角梅扦插后浇透水,然后用透明朔料袋套住盆口,要扎紧,袋子顶部用钉子扎3-5个小洞,放在光线充足的 ...

你的方法我试过多次了,每次看发芽了,其实是僵苗,插土里的部分都黑了,根本没长根。可能我没泡生根粉和多菌灵?
成活那枝是水培法,水里加了几滴生长素,也只有那一枝长根了。长根后移到土里,现在发芽都长很高了。

网友:
高压繁殖。快的一月,一般三个月生根剪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