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2 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3-05-24):
近几日实验了这个522 矿石收音机电路,想不出为这个电路起什么名了,暂且就用实验的图纸日期5月22日先称做522矿石收音机电路吧。

下面是电路图 二极管检波

在这个图中其主要特点就是由 L1----L6 高低频的阻流电感以及直流电流表(也是音频电感)组成的宽频带阻流电感,对二极管检波后的高频和音频分量起阻碍作用,使其只让直流电流通过。高频和音频通过耦合电容和旁路电容及阻抗变压器耳机构成回路。

最大的好处就是在不减低LC谐振Q值的前提下,二极管可以获得最大的偏置电流提高检波效率。

音频信号通过耦合电容,隔离了直流电流,音频回路的电声转换效率更好。

配合不同RD的二极管和超高阻抗的变压器,矿机的工作效果非常地好。

下面这个图 是场效应管管检波的

在场效应管的矿机中 L1----L6 高低频的阻流电感以及直流电流表 主要是起到电流表的接入做调台指示用,由于其高频和音频电感足够大,接入和退出对矿机的声音输出几乎不影响。

以上是我实验这个电路的体会,欢迎感兴趣的矿友老师探讨交流~~~!!!

实验平台

网友A:
有益的实验,检波直流分量不流过舌簧耳机,对耳机是有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益的实验,检波直流分量不流过舌簧耳机,对耳机是有利的。

老师,您要是对此电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您的自用矿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5上试用一下。看看这个电路和班尼电路有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您要是对此电路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您的自用矿机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 ...

搞不到大电感

网友:
支持折腾,您的实验非常有意义,可以给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设计的不错,点赞一下。也谢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B:
谢谢楼主,学习啦。另外 感觉 是不是 一只  330 亨  的电感 ,就可以把 20赫兹及 以上的 高频 都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学习啦。另外 感觉 是不是 一只  330 亨  的电感 ,就可以把 20赫兹及 以上的 高频 都阻掉了?? ...

用一只大电感不行的。必须得用。高频的各种电感值的小电感。和音频的大电感组合。来进行综合性的使用,这么用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小其分布电容。使分布电容最小,达到阻碍高频以及音频高端的作用。

如果只用一只大的电感,那高频就挡不住了,高频直接从分布电容就漏掉了。相当于在lc回路上加了一个很低阻抗的负载,严重影响lc回路的Q值。

在这里高频电感对,lc回路是高阻抗。即使二极管短路,也不会影响lc回路的Q值,

网友B:
我能 明白一点点。对于 耳机来说,这部分 旁路了直流成分。那两个 电容 不也隔断了直流啦,?

网友B:
谢谢楼主讲解, 另外 匹配 变压器 算是自耦 变压器?? 为什么不用 有 独立的输出 匹配线圈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讲解, 另外 匹配 变压器 算是自耦 变压器?? 为什么不用 有 独立的输出 匹配线圈呢 ??

匹配变压器自耦方式的效率高。制作容易一些。当然有独立初级和次级的变压器更好用一些。比如可以多个组合成不同阻抗的变比来用,自偶的就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能 明白一点点。对于 耳机来说,这部分 旁路了直流成分。那两个 电容 不也隔断了直流啦,?

是的,电容只让高频和音频通过,不让直流通过。

楼主:
如下图 :修改了一下电路,在组合电感中加入了1M的电位器,来调节二极管的直流电流,从而控制二极管的r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