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od 小米闹钟 松下投影机 声卡 WiFi6 wii游戏机 变频电源

楼主(2023-05-25):
苹果IPOD
东莞
淘宝中介
包邮

1:ipod 加录音笔  没有测试  2个打包58包邮
2:声卡  没有测试 这个80包邮
3:投影机  成色不错  通电时间25个小时  正常使用  就机器 这个390包邮
4:变频电源  很重  正常使用  这个480到付
5:小米的闹钟  正常使用  这个45包邮
6:2个音箱  正常使用   这个2个打包85包邮
7:路由器一个 正常使用  这个45包邮
8: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  这个39包邮
9:一个不知道什么玩意  这个没有测试  这个68包邮
10:DVD   正常使用  这个45包邮
11:相机  正常使用  这个190包邮
12:一个交换机  千兆的  这个80包邮
13:2个东西  正常使用   这个打包78包邮
14:wii游戏机  正常使用  这个打包150包邮 一大堆
15:

网友:
1 和2 要了。

楼主:
好的  确认 谢谢

楼主:
13号已出  谢谢

网友A:
路由器45包邮要了  wmc181

网友B:
14:wii游戏机
我要了

网友:
pogoplug简介
pogoplug起源

pogoplug在国内火起来是因为pogoplug video版本的视频压缩模块过热引发火灾,官方宣布全部召回。在香港拆掉视频压缩模块后低价处理,被青州小熊等商家买入后在淘宝销售。
由于青州小熊在20130521开辟了pogoplug版块讨论玩法,因此pogoplug开始急速兴起。
pogoplug配置

原版外壳:700MHz双核CPU、 128M内存、128M闪存、接口: usb4个、sata1个但没供电、MINIPCI-E接口、1000M网口1个

CPU:ARMv6l PLX7820 700MHz 双核

RAM:128M、ROM:128M

USB::4个、SATA:1个(不带供电)、网口:千M 1000M、MINI PCIE

pogoplug用途

自带sata和千兆网口,做nas使用。

支持debian等系统,装docker或lxc等开小鸡。不过性能也就那样了。

pogoplug 支持的系统
原版系统,ARCH Linux + OptWare,debian 6.0、debian 7.0,Somewood、openwrt等

debian(作者最后更新于2019年3月3日,也算业界良心了)

u-boot(最后更新于2015年10月)

支持超频到850MHz,并支持各种各样的启动。

openwrt以及对应u-boot

刷openwrt后,利用pogoplug的minipcie接口安装一个无线网卡,有线接口连接一个vlan交换机。这样就可以变相的把pogoplug变成一个带sata接口的千兆无线路由器。

pogoplug刷机方法
由于pogoplug主板会默认从sata接口引导,因此可以放心大胆的刷写任何固件。就算砖了找个硬盘盒重新写入bootloader到硬盘,装回pogoplug后通过命令行写回pogoplug flash即可。

pogoplug ttl针脚定义

遇到乱码请检查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波特率:11520

遇到无法输入请检查线是否连接好

遇到无显示请检查连接到usb转串口时是否是rxd-txd,txd-rxd。其实常见硬件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45包邮要了  wmc181

好的。确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wii游戏机
我要了

好的。确认。谢谢

网友:
小米闹钟要了

楼主:
好的。确认。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  电信不合适 退出 谢谢

网友C:
:声卡  没有测试 这个80包邮  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卡  没有测试 这个80包邮  要了

卖了。不好意思

网友:
小米小爱闹钟还在没有,要了,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