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BCL3000声音噪音的问题

楼主(2023-05-25):
BCL3000收音机,喇叭声音够大,但不耐听,说不出来的感觉,以前我有提到过。此机毛病多多,经常遭到机友吐槽,屏幕显示的频率乱跳,调台旋钮容易松垮调谐体验感差,喇叭太靠近变压器(供电电路),等等,……,硬件设计上的瑕疵没法改变,好在影响不大,造成屏幕显示频率乱跳的问题是这款机型的通病,故障点原因有三:①调台拉线会动偏移从而影响频率显示,②波段切换开关接触不良,③双联可变电容变质。没涉及到复杂电路,要解决并不难,(稳频电路故障不大)。言归正传,本文主要是探讨声音不好听的问题,声音尖锐发刺,已经解决了调频波段,去加重电容参数是关键,BCL3000主芯片是LA1260,调频和调幅音频输出是分开的,调频音频输出的8引脚330P接地,要声音不那么尖锐,这只电容容量必须增大一点(太大会影响立体声分离度),可再并联330P~470P电容合适。立体声解码芯片音频输出的L,R,两声道引脚4700P接地,可再并联10~22nf电容合适。要改善调幅音质我却遇到了难题,简单描述一下“调幅音质的不良”现象,收到台的时候声音很好,不论是中波还是短波,一旦调到没有台的位置,噪声大也就算了,噪声还刺耳尖锐,像是噪声的破音感觉,增益调节旋钮至越大,越是明显,开始以为是外接电源电路干扰,使用机内电池也是这样,玩过的收音机当中,还是第一次遇见,奈何没有解决思路,不知道玩过BCL3000的机友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A:
早期的BCL2000,现在的3000都有,

喇叭声音一般,不算好听;比较我的日本松下收音机,差远了。

机械调谐,数字显示,不是个好方案!

另外,波段开关,外接电源插口,用料不良,容易坏。

网友B:
BCL3000就是存在声音有毛刺感,既像交越失真,也不是!还没有研究,怎样解决。要消除用交流电的嗡嗡声,用磁屏蔽的小屁股喇叭是解决的途径之一!!!

网友C:
没玩过BCL300不知道性能,我在想这个机器是不是相当于乐信PR2100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BCL3000就是存在声音有毛刺感,既像交越失真,也不是!还没有研究,怎样解决。要消除用交流电的嗡嗡声,用 ...

使用市电有交流声,干扰明显,使用转6伏的直流要好得多,调频短波可以忽略不计,中波干扰很大没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BCL300不知道性能,我在想这个机器是不是相当于乐信PR2100的水平?

没玩过乐信2100,没法做对比。优点,灵敏度没有问题,三个波段较为均衡,调频高放使用TA7358芯片,这枚芯片很多高档机型都有使用,LA1260主芯片也不错,立体声解码TA7343,还有LM 358作为线路输出,
音频功放芯片TDA2822M,都是常见的热门优秀芯片,糟蹋这些芯片了,外观我认为挺好看的,符合我的审美,哄人的外观,算是弥补一点遗憾不足吧,实际使用体验感一般般,缺点不再重述,放客厅当摆件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由于BCL3000的空间限制,电源变压器为了减小体积,已经功率不足,表现发热严重(即使不开机),磁泄露是必然的(尽管加了屏蔽),在一个外磁喇叭的磁场下,不产生交流声都难!这是一个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BCL2000,现在的3000都有,

喇叭声音一般,不算好听;比较我的日本松下收音机,差远了。

国产机没法和松下索尼比较,国产的现代收音机感觉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玩过乐信2100,没法做对比。优点,灵敏度没有问题,三个波段较为均衡,调频高放使用TA7358芯片,这枚芯 ...

没有打开2100内部不知道,外观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BCL300不知道性能,我在想这个机器是不是相当于乐信PR2100的水平?

不知道您的乐信PR2100,是怎么样的;

反正这个德生BCL3000,我只是拥有,不喜欢听它,因为我有松下的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BCL300不知道性能,我在想这个机器是不是相当于乐信PR2100的水平?

我的感觉:

德生的外观设计比您的乐信,更胜一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于BCL3000的空间限制,电源变压器为了减小体积,已经功率不足,表现发热严重(即使不开机),磁泄露是必 ...

这个德生收音机,我从来不用它的交流电输入,听中波不行!

用电池,锂电池。

网友A:
我估计是它的喇叭不行!

德生机器的喇叭,不认可!

我还有一个德生CR-1000,声音也是不好听,不喜欢!

网友:
BL3000只觉得外观漂亮,收音性能其实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它的喇叭不行!

德生机器的喇叭,不认可!

是的,喇叭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它的喇叭不行!

德生机器的喇叭,不认可!

不想换喇叭了,调整一下电路也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换喇叭了,调整一下电路也不难。

我还是喜欢以前的那种,一纸到边的喇叭,找到我一定换!

楼主:
立体声解码TA7343⑧脚⑨脚音频信号输出接地电容,原机4.7nf,容量明显小了,据经验了解此处的容量为10~22nf,第一次试换10nf,最后更换为22nf电容,体积比芝麻还小的0603贴片电容不太好换,而且贴片电容是机打红胶固定。

网友D:
有BCL3000一台,短波无台时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什么杂音, 电位器不行但加了缝纫油后一直正常在用,原机喇叭不怎样,如有飞乐等同尺寸喇叭换上可能会更好,至于频率乱跳主要表现在短波高端有些不稳但不乱跳,调频和中波不乱跳,波段开关时间常长了有接触不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BCL3000一台,短波无台时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什么杂音, 电位器不行但加了缝纫油后一直正常在用,原机喇叭 ...

BCL3000短波是安静的。中波的噪声稍大尖锐。短波快速搜台时,快速掠过电台像是暴音(破音),这种听感体验很不好,不知道是个例?还是都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想换喇叭了,调整一下电路也不难。

有好喇叭换了更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BCL3000短波是安静的。中波的噪声稍大尖锐。短波快速搜台时,快速掠过电台像是暴音(破音),这种听感体 ...

好像没注意有这现像,那天把机子找岀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喇叭换了更省事。

是的,经常看到有换喇叭的机友,到时候再说吧,要是遇到心仪的好喇叭可能也会换。

网友:
这机性能很一般,我也有一台很少听,显示屏也不行了

网友(2023-06-24):
今天把B3000找了岀来装上试听,发现有频扁现像,其它都正常,可能机器老化了毕竟也快20年了,其中电容氧化至使频扁也正常,不影响收听就行。

网友(2023-11-20):
清教楼上各位老师,德生3000的显示板上的3IC1 是的啥玩意?谢谢

网友:
这台机,2个可变电容,然后还是塑料扯线机构,问题不少,波段开关,音量电位器等都有问题。不过短波、中波没台的时候很安静,很“像”高级接收机,再玩玩。反正机器不是我的。

网友:
德生的品控也就这样,前面网友说过了,比乐信的确实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