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床头听音乐,就用它!

楼主(2023-05-25):
优点:

一,有个把手,小巧方便,二,按数字寻找歌曲,检索容易,三,无机械磨损,耐用,四,声音够了,不需要太大!

缺点:

一,喇叭朝后置,正面听起来不爽,必须反过来听;

二,歌曲间隙处,底噪声明显,静态电流声,唦唦的。。。。。。

三,只有一个喇叭,单声道。

楼主:
用了8年,2GbTF卡,下载了300首歌曲,蛮好的!

网友A:
再床头听,我建议用一个音质相对好点的淘汰手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床头听,我建议用一个音质相对好点的淘汰手机就可以了

手机有,不如这个方便,以前买的,用习惯了!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戏机,价格很便宜

不知道为什么会定义为低端产品

垃圾房子里面,一般都是坏的;

能够使用的极少!

一,曾经捡到一个方形电风扇,成色不错,就是轴不转了,缺油卡死,很容易就解决了,以后每年都用;

二,还有一次,上海产的2.1有源音箱,烧了一个TDA2030功放块,变压器保险电阻也烧了,3块钱买一个TDA2030,换上去,声音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垃圾房子里面,一般都是坏的;

能够使用的极少!

还是有手艺啊

楼主:
呵呵,防止老年痴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唱戏机,价格很便宜

不知道为什么会定义为低端产品

“曾经小区垃圾房看到一个

外壳破了就没捡

否则家里又要多了一个鸡肋”,捡啊,DIY外壳

网友:
楼主有看能听,好!
每天我就喜欢德生PL330收音机听广播。

网友:
有的软件设计不合理  我有过创维的 固件就是不行 没有播放记忆保存功能 后来翻出一个昂达的7英寸MP4 重新改一下电池 改成3节并联的18650电池盒    加了一个大一点功率的扬声器功放就好了  充一次电可以放46个小时

网友: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唱戏机啊?挺多了高级机器换换口味。。。

网友:
俺晚上睡觉指望她,听歌、听戏、听相声,用了七、八年了,还能将就。

网友:
再搞一对音箱插入机器放床上,就不用转来转去了,一左一右听立体声。

网友:
好像没有耳机插孔?

网友:
录音功能用过没有?好不好用?

网友:
我在歌厅干过几年,职业病,对音质要求高,又不舍得出太多钱买,所以基本不听音乐

网友:
床头听音乐广播用PL9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床头听,我建议用一个音质相对好点的淘汰手机就可以了

对的,用手机发到蓝牙音箱上听起好点。唱戏机音质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