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PCem的坛友

楼主(2023-05-25):
下载了一个PCem,准备玩一下老游戏,但是启动不了,提示缺少ROM,有知道的网友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什么老游戏?一般的XP系统就能运行,可以虚拟机装XP,速度还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老游戏?一般的XP系统就能运行,可以虚拟机装XP,速度还快。

486以前的游戏,XP能跑就稀罕了

网友B:
其实就是缺少类似BIOS的东西,那玩意是有版权保护的,作者不能直接提供下载

网友C:
我用PCem,但是没遇到过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缺少类似BIOS的东西,那玩意是有版权保护的,作者不能直接提供下载

不是随便一个BIOS就用吧。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带有ROM的软件包,应该还包含Win98SE的ISO文件,正在下载,1.9G。明早起来看看有没有下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PCem,但是没遇到过你的问题。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应该有ROM和系统镜像文件吧。或许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应该有ROM和系统镜像文件吧。或许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

95和M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86以前的游戏,XP能跑就稀罕了

如果是DOS游戏,用DosBox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DOS游戏,用DosBox更方便。

在Win7下,能运行Dosbox,在Win10下,运行不了

楼主:
又下载了一个包含98SE的包,可以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下载了一个包含98SE的包,可以运行了

速度怎么样?PCem标题栏显示的CPU占有率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怎么样?PCem标题栏显示的CPU占有率有多少?

还没有试呢,等试过之后,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D:
楼主可以安装在虚拟机里试试。虚拟机可以安装任何新老操作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怎么样?PCem标题栏显示的CPU占有率有多少?

100%

2.3G 模拟 奔腾MMX 166M(0.16G)+乌毒2,计算力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真的是计算力过剩年代,电脑没有什么好折腾的了,竟浪费钱

我还不知道如何把Host的文件,传送给PCe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安装在虚拟机里试试。虚拟机可以安装任何新老操作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对,用虚拟机安装个win7,就可以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

2.3G 模拟 奔腾MMX 166M(0.16G)+乌毒2,计算力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真的是计算力过剩年 ...

我的三代i5也差不多,明明主机cpu占用不高,PCem占用经常100%,偶尔8、90。你可以制作一个iso格式文件作为光盘镜像给PCem,文件传出来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三代i5也差不多,明明主机cpu占用不高,PCem占用经常100%,偶尔8、90。你可以制作一个iso格式文件作 ...

那个100%,是指模拟程度可以达到10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100%,是指模拟程度可以达到100%吧?

你哪里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哪里看到的?

我猜想的呀,2.3G 模拟 0.166G,指令集覆盖,几乎不需要解释,大部分直接执行。肯定是1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想的呀,2.3G 模拟 0.166G,指令集覆盖,几乎不需要解释,大部分直接执行。肯定是100%的。

百度的:PCem模拟器标题栏中的一个百分比数字表示的是模拟器CPU速度,当这个数字低于100%时意味着CPU负担较重,这时往往声音会卡顿,出现这种情况时建议将CPU频率和缓存适当调低,直到CPU速度能达到100%。

网友:
光盘是只读的,你可以试试做一个软盘镜像看能不能交换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