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我的这两款德生收音机照片。

楼主(2023-05-25):
下一次把它们脱了!

今天暂时不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好,咱俩的这两个机器同款;

您觉得它们的声音怎么样?

我比较喜欢CR—1000,中波非常好,调频也不错,现在没有电视伴音可听,这个功能算是没用了。BCL—3000短波频率乱跳,中波也不如CR—1000。

楼主:
基本全新,因为有了一个松下收音机,所以听得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全新,因为有了一个松下收音机,所以听得少!

松下收音机还有几款的外观和主播这一款有点像,只是频率窗不是“L”形的,旋钮也没那么多。

网友B:
BCL2000/3000,有两个小零件容易拆坏,我的BCL3000一开始没经验拆坏了,就是机子上方提手的两只塑胶柱。

网友C:
这松下真好啊,好喜欢

网友C:
我也有个3000,短波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CL2000/3000,有两个小零件容易拆坏,我的BCL3000一开始没经验拆坏了,就是机子上方提手的两只塑胶柱。

那两个柱子本来就是和外壳分离的

网友E:
BCL3000是数显还是数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BCL3000是数显还是数调机?

不是数调机,

内有可变电容,数字显示而已!

网友F:
两款德生收音机还是不要脱了,开了看看里面感觉象个山寨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款德生收音机还是不要脱了,开了看看里面感觉象个山寨机。呵呵

国产的就这样了;

它们算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松下真好啊,好喜欢

这一款,外面很少见;

性能不错,调谐时手感特别好!

声音动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3000,短波还不错

德生的大多数机型短波都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柱子本来就是和外壳分离的

是的,两个柱子是分离的,简单描述一下拆卸方法,供需要的机友参考,BCL2K/3K不能从底部拆起,会折断柱子,机壳面板只有一个卡扣,在上方的中间偏右位置,塑料卡片划开,就可以避免柱子损坏了。

网友:
德生着两款我也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的,两个柱子是分离的,简单描述一下拆卸方法,供需要的机友参考,BCL2K/3K不能从底部拆起,会折断柱 ...

补充一下,BCL2K/3K机壳真不好拆,从上面拆起也不能够保证卡扣不会断,不好划开,在我拆过的所有德生收音机当中,除了这个BCL,PL757也是最难拆的。

网友G:
bcl3000中间靠上的两个小旋钮特别容易掉,楼主要加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BCL2K/3K机壳真不好拆,从上面拆起也不能够保证卡扣不会断,不好划开,在我拆过的所有德生收音 ...

经过反复试验,最后还是决定从底部开始拆开,掰开角度不能太大,然后从左边的侧边再掰开,同时角度也不能太大,“这个时候,塑料柱尽量贴紧后壳,这一步很关键”! ! !   前壳再掰一点点,然后塑料柱就取出来了,右边同理,由于卡扣靠右边一些,右边的塑料柱比左边的要难取一点。最后前壳就很容易拆开了,这样可以避免前壳的卡扣弄断,又能够保证塑料柱不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G:
bcl3000中间靠上的两个小旋钮特别容易掉,楼主要加小心了。

这个无需担心了,美纹胶安排,妥妥的,或者打一点可以撕的下来的软胶也可以解决的,比如修手机屏幕的6000或7000胶水。

网友:
德生大块头

楼主:
很好,咱俩的这两个机器同款;

您觉得它们的声音怎么样?

我不喜欢,发闷,高音不亮,听人声时,不够清晰!

想给他们换喇叭,那种一纸到边的喇叭。

网友H:
想不到老乡原来还收藏了这么些高挡的收音机!价格不菲吧?我手中最好的一个收音机就是老红灯270l。不过现在过时了!没有调频!扔在那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不到老乡原来还收藏了这么些高挡的收音机!价格不菲吧?我手中最好的一个收音机就是老红灯270l。不过现在 ...

回复老乡:

家里还有好几个!

德生,熊猫,飞利浦。。。。。。

收录机3,卡座2,磁带300+。。。。。。

网友:
没玩过bcl3000,但曾经有过一台cr1000感觉音质不错。。。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老乡:

家里还有好几个!

家里那么多宝贝可以搞个小型的收音机博物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喜欢CR—1000,中波非常好,调频也不错,现在没有电视伴音可听,这个功能算是没用了。BCL—3000短 ...

是的,

德生CR-1000设计理念是座机,选台方便,外观漂亮,独特,带温度显示;

可惜工作电流比较大,大号电池用不起,我已经改可充电的锂电池了!

感觉喇叭声音不清脆,有点闷!

不喜欢,想换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家里那么多宝贝可以搞个小型的收音机博物馆了。。

还有几个收音机,照片继续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