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ONEER CT-W511R 压带轮严重老化却运转正常

楼主(2023-05-26):
拨动压带轮能上下左右晃动,不知是不是磨损了还是设计成这样,还是孔中间小两端大。

楼主:
这机器的压带轮压簧就是基本上压在压带轮中间位置

网友:
压带轮,对音质的影响,非常重要!

如果换一个新的,会更好!

有间隙是正常的,当然,您的这个有磨损情况。

日本的老机器,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图片,您的这个先锋pioneer用料还是不错的!

经得住时间考验。

网友:
先锋的老机子,质量很好可惜老矣,压带轮都裂了,。

楼主:
这机器只用两根皮带还不一样,快进退都断了,主皮带快进退到头电机皮带轮打滑,卸载卡卡响不停,快进退摩擦不打滑,拆下摩擦轮压簧用尖嘴钳夹好用打火机略烧一下,装机摩擦力从500克降到200左右,装机快进退到头停了。
看主控和电容是93零几的编号,应该是30年的老机器了。

网友:
压带轮本身就是可以晃动的,有一定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