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变频器上的电解还有什么用

楼主(2023-05-26):
拆得十多颗变频器上的电解电容,能不能用在胆机电源滤波?
但是体积也太大了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高耐压的找不到,你可以用相同的并联,要么1个,要么3个,要么7个,要么13个,要么19个....只有 ...

1、法拉电容,无法用于滤波是个常识。
2、电容并联是好,但是很多个并联漏电流也并联,同样加大。因此十几个并联的时候并不好。
3、任何滤波电容,用到一定容量后,再加大容量几乎没什么用处。胆机容量更小。这个既有公式来计算,又有实测的结果。

最后我水平很差,只懂这么点,但我觉着我可以教教你。说话上也可以教教你,不要动不动就那么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土炮上的大水塘是100V680000uF共14个,正电源7个并联,负电源7个并联,我都嫌小!你这个几百uF的你居 ...

才100V,看来你看帖子的习惯真够悲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这和玩没玩过音响有什么关系,以前都是用多大买多大的,这几颗电容是以前单位上顺回来的,一直没用

入室三相,便知其家。听言三句,便知其品!一个“顺”字让你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高耐压的电容不易得到,忽略体积的情况下可以用在胆机的电源第二,第三滤波处。不过相同厂家产品容 ...

大容量,高耐压的找不到,你可以用相同的并联,要么1个,要么3个,要么7个,要么13个,要么19个....只有这样才最省体积!你也可以用法拉电容!不过法拉电容要串联,又要加均压电路,可能均压电路有干扰,而且漏电流又大,所以我不喜欢超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玩过音响...悲哀!

看来你也没好好看帖子,悲哀!

网友B:
看来你没有玩过音响...悲哀!

网友:
容量太大了,

网友:
这么大的容量整流桥后面要加缓冲电阻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请问这样的电解能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回复,请问这样的电解能用在什么地方?

直流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有玩过音响...悲哀!

不明白这和玩没玩过音响有什么关系,以前都是用多大买多大的,这几颗电容是以前单位上顺回来的,一直没用

楼主:
哦,明白了,直流焊机还有一台新的还没开封,看来只能继续落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明白这和玩没玩过音响有什么关系,以前都是用多大买多大的,这几颗电容是以前单位上顺回来的,一直没用

电子管的电解电容都是高电压小容量,晶体管的电解电容都是低电压大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直流焊机还有一台新的还没开封,看来只能继续落灰了

主要是用在氩弧焊机上。

网友C:
大容量,高耐压的电容不易得到,忽略体积的情况下可以用在胆机的电源第二,第三滤波处。不过相同厂家产品容量越大漏电也越大(与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E:
用于音响相当于为浇小菜园修了个水库。不相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子管的电解电容都是高电压小容量,晶体管的电解电容都是低电压大容量。

我的土炮上的大水塘是100V680000uF共14个,正电源7个并联,负电源7个并联,我都嫌小!你这个几百uF的你居然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室三相,便知其家。听言三句,便知其品!一个“顺”字让你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轰然倒塌...

有你毛关系,看你样,是大蒜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高耐压的电容不易得到,忽略体积的情况下可以用在胆机的电源第二,第三滤波处。不过相同厂家产品容 ...

谢谢于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于音响相当于为浇小菜园修了个水库。不相称啊。

谢谢院长回复,我的感觉也是如此,胆机电源的特性是高电压、小电流,用太大的容量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法拉电容,无法用于滤波是个常识。
2、电容并联是好,但是很多个并联漏电流也并联,同样加大。因此十 ...

谢谢老哥回复,老哥说的电容的选取方法是对的,达到了需要的容量,再加大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
有句话叫做过犹不及,脖子上挂个闹钟也可以一样看时间从而取代手表。

相对50年前,大容量电容真的没有,有也买不起。

当然现在买得起了,可以随意挥霍,土豪终究离不开一个土字,中国男人对于“大”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法拉电容,无法用于滤波是个常识。
2、电容并联是好,但是很多个并联漏电流也并联,同样加大。因此十 ...

感谢提醒!我此刻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网友F:
只要机箱放得下完全可当胆机滤波电容用。
1.变频器电容高频特性更佳,内阻更低;
2.大水塘没什么不好,再大的水塘也干不过蓄电池,难道蓄电池不能给胆机供电?
3.所谓的电容漏电电流大也不是问题,原本胆机就有高压放电电阻,电容的漏电流本身在电容的安全范围内(多电容并联也是如此),只会当作额外的高压放电电阻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土炮上的大水塘是100V680000uF共14个,正电源7个并联,负电源7个并联,我都嫌小!你这个几百uF的你居 ...

你这个土炮功率多少?水塘这么大!赶上水库了!

网友:
470nf用于胆机电源没问题,1500uf串联用于胆机电源也行,而且合适,当然6p1..14就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只要机箱放得下完全可当胆机滤波电容用。
1.变频器电容高频特性更佳,内阻更低;
2.大水塘没什么不好,再 ...

只要机箱放得下完全可当胆机滤波电容用。

"
1.变频器电容高频特性更佳,内阻更低;
"
当然

"
2.大水塘没什么不好,再大的水塘也干不过蓄电池,难道蓄电池不能给胆机供电?
"
当然好,不过滤波电路的电容量到一定程度后,再加大滤波效果不明显。有空间去加大当然可以,当然还要看整流器件等能否承受。

比蓄电池更大的是发电厂,我们的电都是发电厂来的。但发电厂的特性和蓄电池不一样,蓄电池的特性和电容不一样,不能直接比较。

"
3.所谓的电容漏电电流大也不是问题,原本胆机就有高压放电电阻,电容的漏电流本身在电容的安全范围内(多电容并联也是如此),只会当作额外的高压放电电阻补充。
"

当然,几个并联没问题,还能减低ESR,比单个电容的特性要好。但是并几十个甚至见过上百个的,就没多大意义了。这么用的也有,专门一块板子,价格还不低。
不过正规厂家出的机器,没见过这么用的,一般也就是并2-3个。

网友:
rc常数,一般4T够用了纹波不到2%,到10T已经没有意义了纹波远远小于1/万,再大也不会有一丢丢改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只要机箱放得下完全可当胆机滤波电容用。

"

俺这里说的是变频器电容能否当胆机滤波电容用的问题,不知你说的这些想纠正什么。
大电容使用当然有需要注意的问题,但那是应用上需注意的问题,例如充电产生的涌流安全问题。
通常功率合适匹配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端通常有几十欧铜阻,例如AC250V,铜阻50欧,变压器处于理想状态且处于最苛刻的峰值期间接通电源,最大涌流250*1.414/50=7.07A,高涌流持续时间仅毫秒级间,普通的IN5408桥式整流即可胜任。假如电容用在扼流圈后的第二级,由于扼流圈电感和内阻的影响,合适的话IN4007估计也基本够用。实际上由于变压器的非理想弹性,上述涌流峰值还要打个8折。对于财大气粗喜欢大牛拉小车的,自行考虑好内阻对涌流的影响并采取相应措施即可。至于大水塘和蓄电池的特性差异根本就不叫问题,不解析。
你另外说的电容并联问题,不是无端增加,是需要按需而定的。
DIY的意义在于废物利用,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空载的时候一接通电源这时候一刹那的电流是最大的,並不是什么电容。

是的,也正是这接通电源瞬间导致了次级能量不足,电容承受的浪涌电流并没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俺这里说的是变频器电容能否当胆机滤波电容用的问题,不知你说的这些想纠正什么。
大电容使用当然有需 ...

没有要纠正什么的意思。不能一看到不太一样的意见,就转换到对立状态。

后面的话值得我学习。

感谢!!

网友:
做个充磁机,这个可以有。

网友:
不是容量大就好,,音箱功放那些是低esr的电容。。。参数不一样。不然就不会这么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