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化纸介电容器

楼主(2023-05-26):
最近清理杂物,清理出200多只方型纸介电容器,型号有CJ10、CJ40、CJ40-2、CJ41、CJ41-2、CJ41-D2、CJ48C、CZJD、CZ41-2、CZJ10-1、CZJD、CZJD-2、CZMS、CZM-L、C208、CAP、C840等,耐压从63V到1600V,容量0.1μF到20μF,外形见下图:
小容量的用于胆机级间耦合,音效如何?容量大点的能不能用于电源滤波(代替滤波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金属化纸介电容,以前玩OTL,  OCL功放时当作替补队员的,影像中漏电大,只认可独石,云母是好东西 ...

我所说的不漏电,仅仅是指使用高阻档的指针表测量,表针不动而已,至于胆味什么的,那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一般不和别人讨论那个东西,以免口舌之争,虽然我很喜欢使用纸介电容

网友B:
我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电容

网友C:
我以前以为这种是油浸,后来在坛友帮助下,认识到不是。 不过这种电容参数不错的。

做耦合肯定是够的,胆机耦合几个uf可能大点了。滤波用应该也没问题的,只要容量够。

我这里还拆解过

飞跃R80修理-前期检查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56350

我觉着有条件还是用薄膜比较好,也放心。不过有人说机器没胆味。

网友D:
大容量的可以用于电源滤波,比电解电容好用只是体积大些,小容量的可以用于交连电容。与普通的纸介电容是一样的,带J的金属化的有自愈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电容

都是轴向引出线的,好东西,这样的我也有几颗,数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以为这种是油浸,后来在坛友帮助下,认识到不是。 不过这种电容参数不错的。

做耦合肯定是够的, ...

谢谢回复,手里也有0.1μF、0.22、0.47的,耦合应该不大,只是体积彪悍了点。请问音质与CBB21类的薄膜电容相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容量的可以用于电源滤波,比电解电容好用只是体积大些,小容量的可以用于交连电容。与普通的纸介电容是一 ...

谢谢于版指点,再请教一下,如果用于耦合用,音质如何,与薄膜电容音质接近就打算用它,如不行就继续让它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指点,再请教一下,如果用于耦合用,音质如何,与薄膜电容音质接近就打算用它,如不行就继续让它 ...

薄膜电容有好多种,如果是CBB(聚丙烯电容)还好,如果是聚苯或聚乙烯就不怎么好。CBB体积小,稳定性要差些,但是高频性能要好于些。如果我用就选用CZJ(金属化纸介)不在乎体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手里也有0.1μF、0.22、0.47的,耦合应该不大,只是体积彪悍了点。请问音质与CBB21类的薄膜 ...

港真,这种纸介电容,哪怕是金属化的,电气性能和CBB也是完全没得比的,甚至比不上其他的有机薄膜类电容,而且非密封的普通纸介电容,存放或使用时间长了,会有受潮的问题,金属壳全密封倒是不会有这个问题,据说纸介电容的音色和CBB不同,但我这种普通耳朵是听不出来的

但我不排斥纸介电容,因为比较复古,如果我想做一台复古风格的机器,全金属密封的纸介电容是不错的选择,而胆机嘛,本来就是比较复古的玩意儿,所以老的纸介电容还是有市场的,全金属密封的绿色那种,在咸鱼卖的不算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电容

这种密封性要差些,北方还行,我在南方居住,手头存储了十几年的这种电容,测试发现有受潮的,那种绿色全金属壳密封的好

楼主:
谢谢两位大佬回复,这样我就放心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手里也有0.1μF、0.22、0.47的,耦合应该不大,只是体积彪悍了点。请问音质与CBB21类的薄膜 ...

说实话,我对音质这个东西还真不好判别,一般过我手的机器,都多少偏晶体管的风格。

我的个人看法是:

老零件的漏电流大,譬如老电解电容,漏电流都达到几个mA,甚至10mA以上。包括用于耦合的电容,漏电流等也是偏大的。而新的电解,很少要超过5mA的,甚至有些都在几百uA的范围。

也就是说这些零件的特性比较差一些,离散性也大。用于胆机的时候造成整个电路的变数加大。

譬如耦合电容,尽管漏电流很小,但是栅极电阻他很大啊,哪怕几个uA,影响也不小的。

而现在的薄膜电容等,漏电流很小,D值很高,用于电路自然是比老零件稳定。

而胆味,根据我对频响以及频谱的测试,都是失真大,400-1k的频段较好,这样的机器声音就比较暖,胆味足。如果是失真很小的机器,譬如那台R80,就没啥胆味。失真越小,频响越平坦,和晶体管的差异就越小。

我一般是选择了后者,用好的现代的零件,所以做的机器大多没啥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我对音质这个东西还真不好判别,一般过我手的机器,都多少偏晶体管的风格。

嗯嗯,谢谢老哥,又学到不少。过段时间实际对照一下,手上薄膜电容也不少,还有几颗红威马、苏伦,到时一起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基本上都是这种电容

这个我还有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