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经常 失灵

楼主(2023-05-26):
微波炉经常 失灵,有时按启动键只能滴滴叫,隔几天后有 可以用,然后又如此反复

网友:
打开门,再按试试是不是响声一模一样

网友:
我感觉电源电容失效更有可能。

网友A:
可能是门开关失灵了!反复开关门几次试试,如果可以用了,就检查门开关。

网友:
门开关,按钮接触不良,都有可能!

网友:
既然有时还能正常工作那就是接触不良,大零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门开关失灵了!反复开关门几次试试,如果可以用了,就检查门开关。

我的微博炉最近就式开关门好几次才启动,最近好像次数越来越多才起动,该修了,不知开关在哪里。

网友:
是不是薄膜键盘坏了?

网友:
我二十年前买的 Panasonic 800W微波炉,到现在还是很好用!估计国产的是键盘寿命,或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
是微波炉里的薄膜键盘排线接住不良造成,用特细砂纸打一下,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厨房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油烟 应该是控制部分进去油烟灰尘 把控制部分的电路板电压拉低 无法控制了 某些超过10年的机器 很多是微动开关内部簧片偏移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这个怎么拆呢

楼主:
冬天经常失灵,现在夏天几乎不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冬天经常失灵,现在夏天几乎不故障

我感觉电源电容失效更有可能。

楼主:
这个是有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