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老式线性电源改电压的新方法

楼主(2023-05-26):
一种老式线性电源改电压的新方法

小鬼头   2023年5月26日

     一、老式线性电源的改装需求

     老式线性电源虽然比较笨重,但输出纹波小、工作稳定可靠,相对于现今流行的开关电源,有其特色和优势之处。有时候,会遇到手头的老式线性电源输出电压不合适、但又想把它利用起来的情况。
      因为受原机调整管的功耗较大、但散热条件有限的限制,不宜直接作较大幅度的电压改变。所以,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给他增加一个高效率的开关电源模块,以接力方式(即是以原机的输出作为模块的输入),来获得所需的输出电压。
      比如一台固定输出24V的5A电源,想把他改为12V的5A电源,甚至是想把他改为24V以下的可调电源。近日,论坛区里就有这样的需求帖子,发帖者想把他的电源改为输出电压可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6452

     二、本人近日构思出来的改装新方法

     前面所述的简单改装方法(即接力方式),虽然改装起来相当简单,但最后得到的电源输出,纹波电压和高频噪声都比较大,电源输出质量比原机有明显下降,改装效果差强人意。而且,在某些时候,有可能会遇上这种接力方式所特有的高频稳定性问题(容易自激或工作不稳),因此,这种改装方法还存在着工作不够可靠的风险。

    本人提出的改装方法,其原理类似于2只三极管的级联接法(cascode接法),利用新增的开关电源模块来承担高压和高功耗(即担任cascode接法的共b极放大管),让原机的调整管工作于低功耗模式下(即原机的调整管担任cascode接法的共e极放大管)。因此,从原理方面看,预期这种改装新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将明显优于接力方式的改装,最后得到的电源输出,保持原线性电源的几乎所有特性,电源输出质量不差于原来,纹波电压和高频噪声都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改装新方法如图1、图2所示。

一种将老式线性电源改为可调电源的新方法

    图1是改装前的原机电路框图,画出了原电源的调整管与主板等的连接关系。

一种将老式线性电源改为可调电源的新方法

   图2(图中文字误标为图1)是改装后的电源框图。可与图1对比,得到改装前后的连接关系变化。其中的改装要点有:

   1、断开原调整管(图中画出了2管并联时的情形)的C极引线。

   2、将增加的开关电源模块插入到原断开点之中,其中,模块的Vin接断开点之前,模块的Vout接断开点之后,模块的GND接调整管的e极(电流检测电阻之前、2只均流电阻之后)。

  3、增加一个恒流源,该恒流源的电流IQ应稍大于模块的静态工作电流Iq。否则,在低压输出时可能会出现输出电压异常的现象(即得不到预期那么低的低压输出)。这是因为,普通线性稳压电源中,误差放大器对+out输出端处的控制,只有通过调整管获得的上拉电压能力,没有下拉电压(/吸收电流)的能力;当缺少IQ时,模块的Iq没处“泄放”,会在+out输出端处形成一个额外的压降。

   三、新方法所用模块的选择及其他注意事项

   1、 有关修改电压的方法,通常应采用改Vef法。背后的原理在本人此帖中有简单分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72112

   2、模块的选择

    (1)应选用能输出很低电压的降压型DC-DC模块。市面上比较合适的是1.2V电压输出(固定输出或可调至此电压输出)的模块。

    (2)模块的允许输入电压范围,上限应大于原调整管C极处的最高电压,并且留有一定余量。比如,原调整管处的C极最高电压为32V,那么,应选用允许36V输入的模块。

    (3)模块的持续输出电流能力应不小于原机的额定输出电流能力。比如原机的额定电流是5A,那么,就要选用5A以上的模块。但须注意的是,这个电流是指持续输出电流能力。有些标称5A或10A的模块,其持续输出电流的能力实际不足5A或10A,

    (4)尽量选用压差小的模块,尤其是想改成可调电源时。否则,有可能得不到所想要的输出电压。比如,假如原调整管工作时的压差是3V,那么,当你采用最小压差为1V的模块(只要提供高于1V的压差,他就能正常工作),由于1V+1.2V<3V,即最小压差加模块输出电压的总值小于原调整管压差,这时,改装后的电源将按预期那样工作。当你采用的是3V压差的模块,那么,你就得不到预期的输出最高压——实际得到的输出最高压将比原输出电压低1.2V。

    如果是想改为另一个电压的固定输出(比如原24V输出,想改为12V输出),则压差方面则比较宽松,不需专门选压差小的模块。

    四、想改为从0V起调的可调电源时的改装方法

    图2中的改装方法,通常只能做到从1~3V往上起调,即不具备从0V起调的能力。这是因为,一是原电路担当误差放大器的运放不具备摆动至负电源轨的能力,二是所增设的恒流源工作时也有压降上的要求。

一种将老式线性电源改为可调电源的新方法

    要想获得从0V起调的能力,可以循图3的方法来做。其要点是:

   1、增加一组负电源。目的是解决误差放大器的向下摆幅问题,因此,主板上担当误差放大器的运放负电源引脚(-Vcc脚)应接至此电源处,而这组电源的电压有二三V应该就足够。

   2、增设的恒流源,由原来接-out输出端,改为接负电源端,以确保0V输出时恒流源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线性稳压,输出端调到最低时,此时总功耗是巨大的,发热量大,如果此时Vin是固定的,也不考虑用DC-DC预稳压,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下面电路提高可靠性。

这个电路是实用电子文摘214电路中的一篇文章,如上图,就是沃尔曼电路,但加了一个电阻R1,
不要小看这个电阻,计算恰当的话,它可以将最大功耗的3/4都移到这个电阻上,剩下的1/4功耗则由晶体管和稳压IC承担。
要知道,无源电阻的可靠性远比有源器件高得多

R1最佳阻值大概是Vcc/Iomax左右。
例如Vin是40V,Vo是1-35V输出,最大电流5A,那么选择R1=Vcc/Iomax=40/5=8欧。
当Vo=1V,输出电流=5A,此时将有约195W(39*5)的功耗。
假如稳压二极管是5V,二极管和Vbe总压降2V,稳压IC压降就是3V,功耗15W,
R1两端压降就是36V,功耗162W,有源器件合起来的功耗才33W。也就是在最低效率最大功耗的时候,绝大部分功耗由无源器件R1承担。

这个电路并没有减少总功耗,只是将绝大部分功耗转移到可靠性较高的电阻R1上承担。

网友A:
开关电源模块输出端肯定都有一个大电容的,那么就等于线性调整管CE两端并联了一个大电容,
因此这种组合效果能否达到线性电源的效果否

网友:
这样改与直接只用DC-DC降压模抉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模块输出端肯定都有一个大电容的,那么就等于线性调整管CE两端并联了一个大电容,
因此这种组合效 ...

模块不单止输出端有大电容,Vin-GND之间也有大电容。这样等于Vin和最终输出端之间直接隔着一只大电解电容。文波直接通过模块Vin-GND直接的电容直通到输出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不单止输出端有大电容,Vin-GND之间也有大电容。这样等于Vin和最终输出端之间直接隔着一只大电 ...

你3楼说的那个电容应该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现在说的Vin-GND之间的电容可能会有明显影响,需要改进一下:

1、把模块的这只(这些)电容拆除,然后检查原机+out与-out之间没有起到相同作用的电容。主要是看电容容量是否足够、高频旁路作用是否足够,以及原机c1两端有没有良好的高频退藕

2、如果有,那么就只拆下来就行。

3、如果没有,或者有所怀疑的,就把拆下来的这些电容改接在模块GND与电容c1的负引脚处,然后给c1并0.1u的高频退藕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3楼说的那个电容应该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DC-DC模块的输入端电容重要性和输出端电容重要性一样,都是要流过高频大电流的,是不可能省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模块的输入端电容重要性和输出端电容重要性一样,都是要流过高频大电流的,是不可能省略的,

你贴出来的那只分担功耗的电阻,就相当于模块Vin-GND之间的电容,是会导致整个电源的psrr性能下降的。区别在于,电阻带来的下降影响因素基本不随频率而变,电容则随频率而变。

至于Vout与GND之间的电容。没有这电容时,调整管c极看到的是很低阻抗的负载,有这个电容时,只是这个阻抗更低而已。

这可以拿cascode的接法来做类比,情况基本相同。共e极放大管的c极负载,是共b极放大管的输入阻抗,这个阻抗也是很低的,可是,这里的低阻抗却不影响整个接法最后获得的电流/电压增益。

网友B:
从原理方面看,预期这种改装新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将明显优于接力方式的改装,最后得到的电源输出,保持原线性电源的几乎所有特性,电源输出质量不差于原来,纹波电压和高频噪声都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
1、最好有测试数据,早期线性电源频率响应很低不说,且不具有 Sink 能力,来自 BUCK 模块地线上的纹波和高频噪声,线性电源部分几乎无能为力。

2、对原楼主而言,此方法依然不能改可调,依然不如可调 BUCK+LDO,如今一些 LDO 频率响应很高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方面看,预期这种改装新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将明显优于接力方式的改装,最后得到的电源输出,保持原线 ...

从原理层面看,是有这个能力的。当然,你的意见也很对,应该以实际测试为准。

这个新方法是刚构想出来的,我是先把他记录下来(并同时发帖),免得到时忘了。

我近来比较忙,要做实验验证,可能要安排到很后。倒是可以想办法利用仿真软件,间接地验证一下。

网友:
思路不错

因为还是要用DC-DC,不避开DC-DC高频辐射? 实测纹波不会不赠加
如增加了电容电感?那直接用DC-DC也能控制的不错。

按楼主的思路
要用手头的线性电源又要合适的电压和功耗
也可看实际负载情况, 考虑初级电压调整(220V)
避开使用DC-DC? 那纹波才能保持原样。
这个思路范围不大,不行时还得用楼主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原理层面看,是有这个能力的。当然,你的意见也很对,应该以实际测试为准。

这个新方法是刚构想出来 ...

正好以前导入过 2596 模型,用 2596-12 + 后置线性和 2596-33 + 你的思路做了仿真对比

你的思路确实好一丢丢

2596-12 + 后置

2596-33 + 你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以前导入过 2596 模型,用 2596-12 + 后置线性和 2596-33 + 你的思路做了仿真对比

你的思路确实好 ...

我只是估算有这样的效果,还不敢说,采用新方法后的电源输出质量,能优于原线性电源。

你现在的仿真已初步表明,如果实际改装时措施到位,有机会比原线性电源还好(纹波Vpp更小,尤其是低频段)。

你还没仿真那种我帖子里所称的接力改装法,即是把开关电源模块放在原机的输出后面来接。但从第一个图可看出,将有200mV级的纹波Vpp——而新方法是1mV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好以前导入过 2596 模型,用 2596-12 + 后置线性和 2596-33 + 你的思路做了仿真对比

你的思路确实好 ...

你把仿真电路里的电容,全部换成实际参数的电容,或者给电容加上ESR、ESL这些玩意儿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好以前导入过 2596 模型,用 2596-12 + 后置线性和 2596-33 + 你的思路做了仿真对比

你的思路确实好 ...

按这种接法,这里的DC-DC不能用同步整流的那种模块,只能用外接二极管的这种某块。
如果没有同步整流MOS管,电感的续流电流将按深蓝色走,经过外接二极管
如果里面有同步整流MOS管,电感续流电流估计按浅蓝色路径走,此时输出端的电容就存在开关电源的纹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种接法,这里的DC-DC不能用同步整流的那种模块,只能用外接二极管的这种某块。
如果没有同步整流M ...

外接二极管也一样,比如这里把它接到 2596 的 GND 引脚而不是接到电路的地,也是一样的,如你分析的电流会那样走,但这样带来的问题是,电路无法工作 而不是纹波大那么简单。

至少,仿真中这个电路无法正常工作:负载上的电压会越来越低 但我不清楚实际上的 BUCK 模块能不能这样正常工作,所以建议楼主做实验

楼主:
你倆分析得有道理。

我发主题帖,是觉得这种方法可行,但细节方面还没逐一考虑,尤其是开关电源模块的工作需求。当时是把他视作线性电源来看待。

现在从buck模块的工作角度分析:

1、开关管导通期间,工作情形类似线性电源。此期间电感储能。

2、开关管截止期间,电感释放能量,由二极管续流,需要有一个把能量传输到负载的续流回路。这跟线性电源完全不同。

因此,这个新方法还需完善:

1、续流二极管及模块输出电容,应该按washu前面的仿真图那样来接。即是,要改接到原机的-out节点(地线)。这样,在开关管截止期间,负载才能从电感中获得能量输出。

相应地,选择模块时,最好是选电压输出可调的模块(可输出1.2v),否则可能会因为耐压不够而需要自己换续流二极管和输出电容。

2、由于有上面的改接要求,不能选用同步整流的buck降压模块。否则,会因为开关管导通期间,代替续流二极管的mos管也导通,造成模块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感觉设计思路大同小异,取样放大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