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18650锂电池都能用电烙铁锡焊

楼主(2023-05-26):
今天到货一节18650锂电池,品牌是“UltraFire(雷火)”,准备焊接引线,没有点焊机,网上搜索用电烙铁焊接的方法,不外乎是将焊点部分磨毛,用助焊剂,用大功率烙铁,焊接时间要短。
没有那种专用的不锈钢助焊剂,按网上说,只有松香水和洁厕灵。
先把要焊的地方用刀刮毛,又用电磨磨,直到均匀地毛了。然后用松香水,60W烙铁,死活丝毫不粘锡;又刮干净,用洁厕灵,还是死活不粘锡。
折腾了四五遍,没有丝毫可能性,终于放弃了。
想着自己烙铁用了几十年,技术还是有的。
怀疑网上所谓用刮毛,用松香水、洁厕灵之类,应该不实。
准备明天拿到电子市场花钱让商家点焊镍片。
忽然想起还有两节旧的不同品牌的18650,随便拿了一节,品牌是“雅格YAGE",想着也成功不了,就随便刮毛了一下,用洁厕灵做助焊剂,没想到非常轻易地就焊上了,而且焊的非常好。
看来不同的电池厂家,所用的外壳材料并不相同。
“UltraFire(雷火)”的18650是在”欣薇电子科技:https://xwdzqyd.taobao.com/”买的。

又试着焊另一节18650,品牌是“SupFire(神火))”。非常轻易地焊接成功了。

右边是新电池

右边是新电池

网友:
去老马家网上搜索不锈钢助焊水或液体助焊剂,没有焊不上的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神火电池就算了,不要也罢,可以用平头18650,不难找,可以从报废笔记本电池上拆~

请教老师,神火的18650不好是吗?我今晚差点下单买了。幸好在这里看到老师提醒

网友:
直接用盐酸焊剂试试。

网友B:
打磨下表面,可能有镀层啥的。
一般18650都是铁负极,铝正极。

网友C:
为了保险 一直用电池盒 尤其是那种3节并联的电池盒 装在数码产品上 刚刚好 有几个魔改过的手机 充一次电听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磨下表面,可能有镀层啥的。
一般18650都是铁负极,铝正极。

不是打磨的问题,都整个磨了表面一层下来。
三个不同品牌的18650,用磁铁,正负极都能吸,不存在铝的问题。

网友:
铁也能够焊啊!

表面处理,能够焊的。

我经常干!

网友:
没用别的助焊剂,用松香配合焊丝就能焊上。

网友:
我组了不下10个电钻的5串三元锂电池组,都是18V的,也全是用焊锡膏和50W内热式电烙铁焊的。
品牌是三洋和三星,全是在论坛买的。

网友:
焊不上的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材料,我焊电池也是锡焊,这些年恐怕也焊了有几十节,镍氢没遇到焊不上的,18650锂电遇到1次。发现焊不上马上放弃,它让我想起有一次焊电脑电源上的D型插头线,居然死活焊不上,猛一看像普通铜镀锡多股线,焊不上时猜测是多股不锈钢丝,又感觉比不锈钢软,再说不锈钢也应该能锡焊,结果却是白白耗费许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保险 一直用电池盒 尤其是那种3节并联的电池盒 装在数码产品上 刚刚好 有几个魔改过的手机 充一次电听 ...

天热了,我是用在手持风扇上的。手持风扇原装的电池容量极小,我测了下,不到150mAH,能用的时间很短,所以换一个2000mAH的。
手持风扇的手柄尺寸有限,18650负极焊了个点,都很难装进去。

网友:
神火  还有9800m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