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哥4B15A和4B15两种型号收音机的区别何在?

楼主(2023-05-26):
凯哥4B15A和4B15两种型号收音机的区别何在?

网友:
说来惭愧  曾更换一台凯歌 本体断裂的远近程开关 由于地方憋手且线头既短还多 以失败告终 猜测安装工艺应该是先安装好远近程开关上的引线 然后再焊接敷铜板一侧

网友A:
这机的灵敏度也标的极高,实际使用中,经过对比,并没有比其它机高!

网友:
看来看去,感觉是否有远程开关,并不是4B15与4B15-A的差异,有些4B15-A也没有远程开关。
应该是壳子的差别很大,4B15-A的使用金属装饰件较多,更耐看一些。

补充内容 (2023-10-11 11:24):
四个微调电容,也不是4B15的专属。

网友:
远近程开关是4B15-a的标配,现在存世量很大。但是我也见到一款外形奇怪的凯歌4B15-a收音机,上无四厂的产品,后面的的确确没有远近程开关。

网友:
目前在收音机电路图上能查到4b15的收音机电路图,但是世面上看不到4b15的收音机。4b15a比4b15多一个本地远程开关

网友:
4b15a比4b15多一个本地远程开关------想当年玩过带本地远程开关的机器,感觉这个开关好像没有用处

网友B:
看到一份早期4B15较简易的说明书,文字说明中说到了远近程开关,但是在电路图中却没有踪迹。是何原因?无从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一份早期4B15较简易的说明书,文字说明中说到了远近程开关,但是在电路图中却没有踪迹。是何原因?无从 ...

电路图中还是有踪迹的,控制目标是一中放的射极电阻,以一中放的工作电流大小来适应其远/近程增益的要求。不过这种控制方式利用的是电流不同时的hfe不同,对于品质较好的晶体管,这种控制方式几乎不起作用。

网友C:
比较好的控制方式,当推牡丹644中的远/近程控制,近程使用直接检波信号,远程则变换为末级中放来复放大。

网友:
资料介绍页不同,到底哪个准确:
这个4B15介绍中不见远程开关
凯歌4B15收音机说明书02(含PCB)[无远程开关].jpg

这个4B15中明确含有远程开关

=====================================================================
这个4B15-A就是带远程开关的
修机——凯歌4B15-A
【出自:矿坛】

=====================================================================
凯歌4B12收音机是有远程开关的,凯歌4B15是在其基础上增加一级低放而已。然后衍生出了有、无远程开关的款式,貌似与4B15和4B15-A没有明显关系。

网友B:
凯歌4B15收音机存世极少,只找到一张图。不知哪位藏友保存原机,肯盼出示一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凯歌4B15收音机存世极少,只找到一张图。不知哪位藏友保存原机,肯盼出示一览。

没有实物,网上7788有图:
凯歌4B15型收音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实物,网上7788有图:
凯歌4B15型收音机

看来4B15是没有远近程开关的,有可能直到4B15-a的早期都没有近程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的控制方式,当推牡丹644中的远/近程控制,近程使用直接检波信号,远程则变换为末级中放来复放大。
...

确实牡丹644的远近程开关设计的比较巧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4B15是没有远近程开关的,有可能直到4B15-a的早期都没有近程开关。

有点懵,很多4B15-A也没有远程开关。

楼主:
谢谢众网友的回复,稍后把我的几台凯哥4B15机4B15A的图发上。今日拆用想到他们区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灵敏度也标的极高,实际使用中,经过对比,并没有比其它机高!

灵敏度被放大了10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牡丹644的远近程开关设计的比较巧妙。

感觉怪怪的!灵敏度应该取决与混频和中放,增加一级低放就提高灵敏度,无法接受

网友:
咱们是不是把这个帖子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