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触摸板点击时光标会移动

楼主(2023-05-27):
华硕笔记本触摸板点击左右键时光标会移动,怎么回事啊?型号应该是x455手指不会明显抖,就是敲击左右键时光标会动,浏览网页时可能会点击到相邻的一行字体上。开始以为华硕都是这样的,今天收到朋友要的另一台笔记本却不会这样。同样的左右键一体触摸板。我那台是重做过系统的,是bios里可以设置吗?求助坛友

网友A:
是不是左下角模拟的鼠标左键押住了或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左下角模拟的鼠标左键押住了或短路了?

点击左右键功能是正常的,一体触摸板左右键区域是不是可以屏蔽触摸功能,点击时手和按键的接触面变化光标会跟着漂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击左右键功能是正常的,一体触摸板左右键区域是不是可以屏蔽触摸功能,点击时手和按键的接触面变化光标 ...

可以的。
我的X1Carbon的触摸板就禁了
我打字时双手放得比较平,
大拇指下面的肌肉比较大,老碰到,
特别是在写字时,很容易碰到让我到处找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我的X1Carbon的触摸板就禁了
我打字时双手放得比较平,

谢谢坛友,我的意思只禁用触摸板左右按键一部分,一指宽的区域触摸功能,不是整个触摸板都禁用。
之前的笔记本触摸板和下面左右按键是分开的,而这个一体的触摸按键板,下部分按键既可以按也可以触摸移动光标。

网友A:
你看下控制面板里鼠标或触摸板控制部分。
我是刚到手时处理这个问题的,记得开始用的是通用驱动,
禁不了,后来我装了专门的驱动后才可以改的。
有年头了,许多细节都忘记了。
我是一直用鼠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控制面板里鼠标或触摸板控制部分。
我是刚到手时处理这个问题的,记得开始用的是通用驱动,
禁不了 ...

好的,谢谢坛友。我下班试试,不行找个黑色胶布把按键部分粘住,刚刚都在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