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师给判断一下

楼主(2023-05-27):
一55寸液晶电视机,查逻辑板坏了,换一块逻辑板,单插一条屏线,查左边的右边亮,查右边的左边亮,两条一块 插上左边半边亮。亮度暗。12V电压降低到9.8V。是屏坏了?还是电源 ,逻辑板的问题?电源板电容器都看过了。都没问题。各路电压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咨询一下逻辑板商,

网友B:
楼主,在排除逻辑板正常的情况下,一则,液晶屏(含边板)极有可能存在短路问题,你应当作为重点检查;二则,你的12V供电电源带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排除逻辑板正常的情况下,一则,液晶屏(含边板)极有可能存在短路问题,你应当作为重点检查;二则 ...

单插一面屏线多长时间都没问题。电源带50W12V汽车灯泡没问题,电压降0.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咨询一下逻辑板商,

逻辑板商只管卖,他说测试好了发货,是什么问题让你自己判断,

网友:
B站上多看几个视频,自己慢慢查

或许是屏与屏边板的连接软排或屏边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