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漫步者S1000付箱接口

楼主(2023-05-27):
请教本坛大师,偶得一个漫步者S1000主箱,没有付箱,想另外接一个,但是主箱是一个5孔插座,请请教坛友这个5孔插座的输去定义。谢谢。

网友A:
5孔插座------发个照片出来

网友B:
打开后面板看看就知道了,没有5芯插头的话顺便接两条线出来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孔插座------发个照片出来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后面板看看就知道了,没有5芯插头的话顺便接两条线出来不就行了。

谢谢,拆开了,有5个输出点,好像是高,低音分开分开输出的,怎么会有5个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拆开了,有5个输出点,好像是高,低音分开分开输出的,怎么会有5个点呢?

S1000用了两块TAS5754数字功放块,你跑一下线路,如果主箱是双线分音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1000用了两块TAS5754数字功放块,你跑一下线路,如果主箱是双线分音的话

非常感谢坛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