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3325信号发生器电源板故障问题

楼主(2023-05-27):
本人在淘宝淘了一台“惠普3325信号发生器”。故障现象为电源板问题,共三路供电电源,其中,两路各输出+15V和-15V,另一路输出+5V。现在的问题是三路输出电压均不正常(输入电压均正常),其中,+15V输出电压为+4V、-15V输出电压为-3V,+5V输出为+2V。现在怀疑板子上的型号不明集成运放有问题,但具体型号不明。现在请教哪位坛友有这一型号的仪器,想请帮忙指导维修一下,在此表达由衷的感谢。

网友A:
hp仪器里的IC,大部分是供应商(生产厂家)按照hp的IC编号规则来印字。

你pcb上的运放编号是1826-xxxx,可通过hp编号表格查到他的原厂家型号。有一个网站可找到此表格,我现在忘了,你可以用1826-xxxx在网上搜一下。

另外,查这样的故障,宜采用逐步缩小故障范围为佳。靠猜测,效率会较低。

比如,可以想办法撤掉电源板的负载,即逐一取下其他板子,如果取下某块板子,电源板恢复正常,那么,初步表明故障点在此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仪器里的IC,大部分是供应商(生产厂家)按照hp的IC编号规则来印字。

你pcb上的运放编号是1826-xxxx, ...

还好,我手机上还保存这个网站:

https://www.simonsdialogs.com/hp-crossref/

网站速度比较慢,你自己查吧

楼主:
具体图片会传送上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图片会传送上来的。

先传送一张图片

楼主:
谢谢坛友提供资料。
今天把图片贴出来让大家看看,以帮助分析分析。经初步判断可能为运放电路问题,但不知该运放具体型号,夫法判断其内部结构。

楼主:
哪位坛友知道M8936是什么运放电路。该运放在电路中可能起到稳压电源的稳压控制作用。如不知道其电路,则无法维修。

楼主:
另已检查出一个1N825(6.2V稳压二极管)的二极管已损坏,但该二极管和稳压控制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仪器里的IC,大部分是供应商(生产厂家)按照hp的IC编号规则来印字。

你pcb上的运放编号是1826-xxxx, ...

谢谢坛友所提供的资源。电源板已独立检查,即并未带载。现在主要是三路输出电压均不正常,对此,三路负载同时加重的概率一般情况是非常之低。现在困难之处主要是无现成的资料可参考,就无法确认某些元件是否有问题(主要为运放)。

网友(2024-01-31):
电源三块运放 LM358

网友:
全部外接7815  7915  7805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坛友知道M8936是什么运放电路。该运放在电路中可能起到稳压电源的稳压控制作用。如不知道其电路,则无 ...

电源用的运放一般要求很低,你先随便找个运放先代替看能不能恢复,注意运放的电压要求,这里不能用低压运放,如果是双运放,用lm358暂时代替,单运放用741可以代替,先确定是这个运放坏了,然后再找原型号,找不到就找参数接近的代替

网友:
惠普的电路图和手册网上应该很容易找到。有原理图修起来就方便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