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的最大功耗是多少?

楼主(2023-05-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二十年前用7812塑封带过一个12寸黑白电视机,用原机3dd15d的散热片。正常看电视,电视功放不经过7812,电视机是全晶体管的,没有集成电路。供电18v左右,电流1.x。78塑封系列的额定电流是1.5a,内部有过热保护,所以在电流1.5a以下,耗散功率看你的撒热能力了

网友:
我感觉现在的三端稳压器都不是真的;
用LM2596开关电源模块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也就是一个安多一点,想要功率大一点,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扩大输出电流了。

网友:
国货精品估计一安都不到

网友:
7805也有铁壳的,加散热器3A。

网友:
我感觉不太大,就看和谁比了。

网友:
插件一般用到0.5A就差不多了。

网友:
TO220封装的三端稳压器,散热片可接受的程度下(夸张的散热器、主动风冷等,不在此列),5-7W吧。

网友B:
78、79系列同型号可以直接并联,不需要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79系列同型号可以直接并联,不需要均流

你确定吗?

网友:
我用过电流在3A左右,安全,

网友:
铁壳78系列

网友:
铁壳7805带上大散热片5A都没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一个安多一点,想要功率大一点,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扩大输出电流了。

扩大就降压了,7812变成7811了!我是意思是多只7812并联...6米长的铝合金桥架盖板,每6CM打一个固定孔,可以打到100只孔,涂上导热硅脂直接安装100只7812,总电流瞬间飚到150A!如果不够,再来十块桥架盖板,1500A不在话下...可以推动兆瓦级大喇叭,直接对金门喊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大就降压了,7812变成7811了!我是意思是多只7812并联...6米长的铝合金桥架盖板,每6CM打一个固定孔, ...

还要用大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说5A还不够还要看压降

要扩大电流,增加个大功率三极管后,还要在7805中间引脚串个二极管。这样就不会降压了。

网友:
7805的功耗怎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大就降压了,7812变成7811了!我是意思是多只7812并联...6米长的铝合金桥架盖板,每6CM打一个固定孔, ...

没事,在7812的中间电极上正向串一只硅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地)接地可以抵消压降。

网友:
这家的PDF文档上写上了PD极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