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个原价1万多 做工很精致的笔记本 i7 cpu的 带人脸识别 指纹

楼主(2023-05-28):
出个原价1万多 做工很精致的笔记本 i7 cpu的
江苏
出个原价1万多 做工很精致的笔记本 i7 cpu的 带人脸识别 指纹
型号 dell  xps9370   13寸的小机器 金属机身 配置如图  i7  16g内存  电池效果一般了。
有需要联系 微信电话 18913175283

网友:
好机器,电池一般是只多少容量

楼主:
这个不清楚  这种事情最难说  使用 待机 没有一个标准。没那功夫不停的去测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记号一下

网友A:
好家伙,若是高清屏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若是高清屏超值了

这个屏幕效果完美的 xps高端机器了

楼主:
xps也是dell高端型号了。

网友B:
我觉得很值,漂亮,喜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值,漂亮,喜欢 。

是的 一般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C:
这个换过屏吗?非4K触摸的屏一般是夏普的呢?

网友:
心动,请问屏幕的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戴尔机器质量太差,当年18000买的笔记本用一年修一年,除了外壳没有换过,其它都换了个遍,想起来都可怕

网友:
公司台式机都是戴尔用了10好几年了 没坏的呢

网友:
当年12000买的D410还在,扔了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过屏吗?非4K触摸的屏一般是夏普的呢?

原装的 没有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