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5款1875的板子哪款的好?

楼主(2023-05-28):
我那个老板子实在折腾不好了,应广大老烧们的建议想重新买一块,以下5块板子哪块线路设计更合理?耳朵贴在音箱上也没有底噪?谢谢各位老烧。

楼主:
还有一个

网友:
基本大同小异,电路都一样,这种双面电路不太适宜反复焊接,很容易损坏过孔和细线条

网友:
自己按官方电路洞洞板洞一个不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
6号看着应该是718电阻,其余那几个电阻看着差点,自己立创搞板子玩,1875用那么好的料可能没啥必要

网友:
看看那一块是电流反饋形功放的板子!选这种板子耐听。

网友:
1到5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6号有前置运放,会更好些

网友:
元件都可以自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