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200收音机不开机

楼主(2023-05-28):
请教前辈,小弟新入手一台德生PL200收音机,按电源键不开机,如何检修,请前辈指点。

网友(2023-10-06):
一直奇怪,德盛,是德国产的吗?

网友(2023-05-28):
先查供电,看看是不是外接电源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提供点资料吧

复位试了吗?

网友:
更换按钮,也许会好!

太老了。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元件太密集了,维修不易。3楼说按钮问题有道理,你查查看,如果是到好办了,我的就发生过按钮不灵敏的故障,发现更换困难就用酒精清洗了一下,(注射器顺缝隙滴入酒精反复按压)然后再滴入极微量钟表油,至今大约5年了还是好的。

网友B:
装入电池能否显示时间

楼主:
谢谢前辈提供的资料。复位试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入电池能否显示时间

放电池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元件太密集了,维修不易。3楼说按钮问题有道理,你查查看,如果是到好办了,我的就发生过按钮 ...

我量按钮了,是好的

网友:
老德生收音机,质量都是不错的;

我有一台。

PL73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检查一下晶振。

如何检查晶振?需要示波器吗?正常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前辈我看了一下资料,这个收音机复位是先把电池取下后,再拨reser键?

网友:
德生收音机?联系厂家啊!
https://www.tecsun.com.cn/h-col-102.html#fai_782_top2

网友:
   很多年前曾经联系售后,购买了9700的天线和电池盖连快递费10块钱,不知道现在维修费高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