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互感器铁心的应用

楼主(2023-05-28):
偶然得到一个互感器,能用它做个电源变压器吗,数据怎么算?

楼主:
只能发两张照片!再发一张

网友A:
以前,用电流互感器铁芯做过十几瓦功率的电源变压器,整流后给收音机供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铁芯做电源变压器?我没看错吧?

想给小录音机做个9伏的电源,听说互感器的铁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我都是拆了铜线,铁芯直接扔了

谢谢元老,看网上说互感器的铁心比e型铁心好得多,想借坛友的知识鼓捣鼓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电流互感器铁芯做过十几瓦功率的电源变压器,整流后给收音机供电用。

坛友的数据是怎末计算的呢,还能想得起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数据是怎末计算的呢,还能想得起来吗。。。

那铁芯是封闭的,如何绕几千匝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数据是怎末计算的呢,还能想得起来吗。。。

      过去多年了,都忘了绕制数据了。你可以网上随便查一下铁芯截面与标称功率,以及所绕制的每V匝数表。同样功率,一般壳式铁芯变压器铁芯截面积要大于环形变压器铁芯,换句话说就是环形变压器的效率要高些,相对用铜线要省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坛友的数据是怎末计算的呢,还能想得起来吗。。。

      环形变压器功率,由铁芯的材料和横截面积决定。在测得铁芯截面积S之后,即可按P=S2/1.5估算出变压器的功率P。式中S的单位是cm2。例如:铁芯截面积S=4cm2,功率P=S2/1.5=4*4/1.5=10.6W,除去各种误差外,则实际标称功率是10W。

网友D:
        九十年代在工厂很多电流互感器,拆过两个,铁芯质量确实好,撕断的截面是闪亮的颗粒感。想用来绕变压器,只是计算后发现初级匝数很多,不好绕。也想过两个铁芯叠起来以减少匝数。但是又高又小看起来很难看,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变压器功率,由铁芯的材料和横截面积决定。在测得铁芯截面积S之后,即可按P=S2/1.5估算出变 ...

我认为互感器铁心比环形变压器铁心要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九十年代在工厂很多电流互感器,拆过两个,铁芯质量确实好,撕断的截面是闪亮的颗粒感。想用来绕变 ...

这个铁心不小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铁芯是封闭的,如何绕几千匝线?

     绕制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如果用交流接触器铁芯来绕制小功率变压器,就会省事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铁心不小了吧??!!

绕个线圈放在口子中间(线圈中间要有铁芯),铁芯上下顶住不留间隙。有点像“CD型”铁芯。折腾玩儿呗!

楼主:
铁心尺寸是3.5cm宽,厚是0.58cm,一算瓦数不大啊。铁心质量再好也不到10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铁心不小了吧??!!

你这铁芯真薄,我以前拆的是圆形的,铁芯很厚。洞眼小,不好绕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绕制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如果用交流接触器铁芯来绕制小功率变压器,就会省事的多。

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没互感器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心尺寸是3.5cm宽,厚是0.58cm,一算瓦数不大啊。铁心质量再好也不到10瓦啊

你的互感器应该是近代的,以前老款电流互感器用料很足,以前的叠厚超过一厘米。估算铁芯功率大概十几瓦,只是铁芯看起来没你的漂亮。对了我以前拆的是工厂配电柜用的。
按你的铁芯大概估算每伏需要45/3.5/0.58≈22(匝)
初级需要220×22=4840(匝)
功率大概算就是截面积的平方,约等于(3.5×0.58)2=4.12(VA)功率太小了。这铁芯洞截面积小,洞眼大,磁路长,磁阻就大,漏磁也会大,不值得折腾。还是几块钱买一个成品变压器算了。

网友:
老互感器不见得都是好铁芯,是磁密取的低,并且铁芯特殊设计,一般初级截面小,次级截面大

新式互感器铁芯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没互感器得好。

      以前,那也是弄着玩,用380V10A的交流接触器,拆下短路环,磨平磁隙。直接用一个3MM穿心螺丝压紧铁芯,至于线圈只能向下减到适当匝数比,用比初级线圈稍粗一点的漆包线,绕个次级线圈,整流后作为小制作供电的直流电源用。相比较于用互感器铁芯绕制变压器来说,省事多了。

楼主:
我这个铁心是美国寿力空压机上的,铁心片厚0.1,还有请问铁心的体积大小和功率有关吗,网上都是截面积计算,与体积无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那也是弄着玩,用380V10A的交流接触器,拆下短路环,磨平磁隙。直接用一个3MM穿心螺丝压紧铁 ...

接触器的铁心没有普通变压器的贴心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铁心是美国寿力空压机上的,铁心片厚0.1,还有请问铁心的体积大小和功率有关吗,网上都是截面积计算 ...

对,和截面积有关。和体积关系不大。我是这么认为的:截面积小,最大磁通就小,线圈匝数就要多,漆包线也要细一点才能绕进所需的匝数。这样线圈电阻就大了。因为电阻大限制了电流输出能力(相当于电源内阻大了),所以输出功率就小。如果为了用粗的线而加大窗口面积,那么漏磁又大了,相当于变压器输入端串联了一个电感,也会限制最大输出电流。这只是个人所想,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可参考EI铁心变压器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