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在本坛买的路由器出问题了

楼主(2023-05-29):
前几年在本坛买的路由器出问题了,话说前几天闲着无聊,进入设置页面看看,LAN口有个设置项,手贱随手修改了下,结果,现在四个LAN口全部关闭了,无法连接,通过WAN口也无法登陆,现在电脑无法接入路由器,因为卖家已经刷了第三方系统,复位键无用,这个路由器现在等于是废了,晕,有高手或卖家看到了,能指点下怎么处理,怎么重新刷系统,多谢了

网友A:
把电源部分装路由器壳里面,这个办法好。

网友B:
上面有个4针。 需要串口转TTL,用到 GND TX RX,可以复位,刷机等等。

不过还是换吧, 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网友C:
按住复位键不放,再插电,按10秒左右,看看能不能进breed,地址:192.168.1.1,能进breed,可重新刷固件,或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部分装路由器壳里面,这个办法好。

铁壳设备才会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复位键不放,再插电,按10秒左右,看看能不能进breed,地址:192.168.1.1,能进breed,可重新刷固件,或 ...

这路由器卖家刷过机,复位键已经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个4针。 需要串口转TTL,用到 GND TX RX,可以复位,刷机等等。

不过还是换吧, 没什么值得留 ...

这个机子有四个千兆接口,主要是想用这个有线接口,知道TTL接口,没玩过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来接入

网友:
现在Lan口不能自动获取地址了吗?
刷的什么系统?一般不同的系统会有默认地址,手动设置计算机地址应该能访问

网友:
接跳线强刷吧

网友:
既然已经刷了第三方系统,复位键无用,估计原始数据也被破坏了。还是断舍离,换新的吧。

网友:
估计你是修改了vla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有四个千兆接口,主要是想用这个有线接口,知道TTL接口,没玩过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来接入

软件好找putty,免费的,不过你要去官网下载。

以前网上流传这一个被黑客留后门的版本,不要用。

网友D:
我有好几个路由器,都是好的不用的,你出快递费我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好几个路由器,都是好的不用的,你出快递费我送你

哈哈,多谢多谢,有需要我再联系你,我现在也有用的,买了一个新的,只是这个顺网路由器质量不错,又是千兆接口,想着能修好当个有线路由使用

网友:
别折腾了~~~~

网友E:
WAN是连接外网的,LAN口才是连接你的电脑的。用手机搜索一下能不能搜到无线信号

网友F:
进去设置了,lan 禁止使用?
还有是不是禁止了dhcp?
那就用固定ip访问,关键是原来它的ip段 是什么,还记得吗?

网友:
还是折腾一下,这个是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WAN是连接外网的,LAN口才是连接你的电脑的。用手机搜索一下能不能搜到无线信号

无线可以连接,但是不能登录路由器也不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去设置了,lan 禁止使用?
还有是不是禁止了dhcp?
那就用固定ip访问,关键是原来它的ip段 是什么,还 ...

没动dhcp设置,记得好像是把一个选项设置的和WAN口一样了

网友F:
无线连接了,有没有分配ip?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无线可以连接,但是不能登录路由器也不能上网

知道路由器是什么系统吗?网上找那个系统的默认登录方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知道路由器是什么系统吗?网上找那个系统的默认登录方式试试。

记得好像是D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线连接了,有没有分配ip?

忘了看了,当时就是连接上也不能上网,也不能登录,就放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记得好像是DD系统

ddwrt路由器默认IP地址:192.168.1.1用户名为:root    密码为:admin。如果你改过IP地址或者用户名和密码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wrt路由器默认IP地址:192.168.1.1用户名为:root    密码为:admin。如果你改过IP地址或者用户名和密码那 ...

默认IP我知道,卖家说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路由器的设置有BUG,居然可以设置所有端口拒绝访问,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连接不上,又无法复位,没办法

网友:
路由器不贵,鱼上有些10块就有,

网友G:
大概率是刷了 breed 的,断电,lan口连接电脑,电脑设置固定 ip 192.168.1.6,按住 reset 再通电,192.168.1.1 可能可以进入刷机页面。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10360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概率是刷了 breed 的,断电,lan口连接电脑,电脑设置固定 ip 192.168.1.6,按住 reset 再通电,192.168. ...

如果进去了 breed,恢复一下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率是刷了 breed 的,断电,lan口连接电脑,电脑设置固定 ip 192.168.1.6,按住 reset 再通电,192.168. ...

印象中卖家刷的是DD,设置的IP是192.168.168.1:8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