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己没有维修能力,卡座,收录机这些东西就是坑!

楼主(2023-05-29):
收音机,胆机,还比较好弄,故障率低一些;

尤其是卡座,收录机,过时的产品,故障率奇高,配件也不容易找;

如果自己没有维修能力,仅仅是喜欢,千万别折腾,受罪;

找人修,邮寄运输,麻烦多多,花了钱,也不会带来快乐;

因为经常看到这方面求助的帖,有感而发!

除非您遇到良心卖家,或者遇到离你不远的好师傅,那就是烧高香!

网友A:
这十年玩了62部组合音响总结出来的常见故障问题
索尼的音响 卡座 齿轮是个坑 电路方面主要是微动损坏  现在还有两套索尼组合三部卡座都是齿轮碎裂报废 吃灰中
松下音响 除了机芯皮带 主要就是收音机部分的电容器漏电和性能差
爱华音响  机芯皮带  和收音机中周线圈失谐   桌面组合的设计缺陷 功放散热片烘烤正上方的CD电机驱动三极管 很容易导致CD部分损坏 把驱动管 的位置移动一下 贴在侧面铁机盖上散热 基本不坏
先锋音响  磁带机芯的设计有点小问题 很容易导致齿轮销移位 无法加载正确磁带  不过磁带音色是这些品牌最好的
安桥音响 MD机芯加载的识别开关容易损坏 导致其他功能使用时候 冷不丁吸合几次 吓一跳
建伍音响 主要问题是按键漏电 和机芯皮带问题
三洋音响 模拟开关部分容易出现问题导致功能按键不好使  其次是机芯的故障
夏普音响 屏幕背光容易出现问题
飞利浦就不提了 机芯部分按照北京市环保局要求 采用再生塑料生产  结果机芯质量奇差无比 齿轮碎裂成四五片 基本没有磁带功能完好的机器   4台组合音响 3部手提式音响 都是机芯报废 自己给换成其他机芯
  微动开关最好选择 松下或者欧姆龙的防水微动 可以用更长时间

网友(2023-07-30):
引用 网友B:
人家修不好的东西到你手里修好,你的名气就会发扬广大。

不瞒你说,在我手上,没有修不好的功放,专修有价值的音响,
我连音量刻度盘都能整新的,我公司里有激光焊,氩弧焊,数控折弯,激光切割,CNC等,只要我想做,金工不是问题。
还有电路元器件等,几乎没有难题,一个没有任何标号的元器件,我会寻找蛛丝马迹,爬到国外我都把它研究透。
但是话说回来,维修音响会饿死人的。

网友C(2023-05-29):
说的是道理,我愿意修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不愿意修理一台录音机。
机械问题,没有配件就是问题。

网友D:
要玩这些就要有这样的觉悟,不怕麻烦,提升自己的维修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玩这些就要有这样的觉悟,不怕麻烦,提升自己的维修能力。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十年玩了62部组合音响总结出来的常见故障问题
索尼的音响 卡座 齿轮是个坑 电路方面主要是微动损坏  现 ...

老兄维修高手哦,经验丰富!!!!!老手啦

网友E:
最有乐趣的就是维修过程,维修好了玩上两天就放角落里了,如果找别人维修,就失去了最大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十年玩了62部组合音响总结出来的常见故障问题
索尼的音响 卡座 齿轮是个坑 电路方面主要是微动损坏  现 ...

久经沙场,经验丰富!

为你点赞,

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是道理,我愿意修理一台彩色电视机,也不愿意修理一台录音机。
机械问题,没有配件就是问题。

我曾经自己在家辛辛苦苦做了一个橡胶靠轮;

救了我的夏普9494,退休老头子有时间,有经验,有耐心!

有人说网购啊,这不容易如愿的,还是得靠自己。

网友F:
现在很多卡座,录音机的机芯齿轮,网上都有卖的,要感谢3D打印技术的普及和爱好者们做出的贡献,让很多经典老机又枯木逢春了

网友:
求报废的卡座一台想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卡座,录音机的机芯齿轮,网上都有卖的,要感谢3D打印技术的普及和爱好者们做出的贡献,让很多经典 ...

您说的这个,我相信;

但是,还得有个成本啊!有的商家的服务是以许多银子堆起来的,他们知道这个热门深藏商机;

我们这些爱好者,一掷千金的是少数。

大多数比较理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十年玩了62部组合音响总结出来的常见故障问题
索尼的音响 卡座 齿轮是个坑 电路方面主要是微动损坏  现 ...

求报废的卡座一台想玩玩,单卡的就行,最好三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很多卡座,录音机的机芯齿轮,网上都有卖的,要感谢3D打印技术的普及和爱好者们做出的贡献,让很多经典 ...

在网上,您如果报出您的机器是某高端型号,那么配件价格马上翻番;

懂的人就知道,其实是一样的!

磁头,皮带,压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报废的卡座一台想玩玩,单卡的就行,最好三磁头

会修的人,就这样找;

便宜,捡漏!

网友G:
引用 楼主:
会修的人,就这样找;

便宜,捡漏!

已经翻车一万次了,但是仍然做着捡漏一次的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已经翻车一万次了,但是仍然做着捡漏一次的梦

几年前,我花800购入VICTOR,二磁头,状态不错,效果理想,玩得省心;

磁带都是家里的存货,现在磁带也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您如果报出您的机器是某高端型号,那么配件价格马上翻番;

懂的人就知道,其实是一样的!

不是你说的这样,很多品牌的机芯都是通用的,齿轮,压带轮,皮带规格什么的也是一样的,他问你型号只是给你选择对应的正确配件的规格,因为卖配件的型号规格太多了,必须核对清楚。另外,最近这几年网上的配件数量比前几年多了,也比较容易买到,价格比前几年要便宜的多了。只是动手能力一定要强,不会打理机器的千万不能乱搞一通

网友:
最怕就是机械故障,配件难觅,电路故障还好一点点

网友:
很多维修,都是因为配件问题,即使自己会捣鼓也是不好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求报废的卡座一台想玩玩,单卡的就行,最好三磁头

倒是有一部运输问题损坏的马兰士直驱卡座  也没什么大问题 无非就是变压器的固定柱由于海运的颠簸折断裂了 变压器把电路板上的处理器给砸两半了  由于型号太特殊一直丢着

网友:
机械故障是录音机,录像机的通病,家里几十台录音机,录像机很多都是机芯问题,拆得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是有一部运输问题损坏的马兰士直驱卡座  也没什么大问题 无非就是变压器的固定柱由于海运的颠簸折断 ...

看看机器图片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年前,我花800购入VICTOR,二磁头,状态不错,效果理想,玩得省心;

磁带都是家里的存货,现在磁带 ...

磁带我可能还有几本

网友(2023-07-19):
深有同感。
我买过3台JVC354二手卡座,开始时正常,用一段时间后不播放,但快进、倒带正常。我拆修,拆到机芯零件级,潜心折腾了近一个月,毫无成效。
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系列原来有这个通病,然后,也没几个解决方法有效......

实在鸡肋,其中两台堆一边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有乐趣的就是维修过程,维修好了玩上两天就放角落里了,如果找别人维修,就失去了最大的乐趣!

如果维修一个月、拆卸到零件级仍然解决不了,估计就得另说了。。。

网友H:
从来没玩过卡座
自认为动手能力可以的我刚入手一台坏的JVC CD-1920,还在路上。

可惜下载不了图纸,国外要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来没玩过卡座
自认为动手能力可以的我刚入手一台坏的JVC CD-1920,还在路上。

修卡座,如果没有电路方面的大问题,一般用不着图纸;

我认为。

主要在机械部分,故障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修卡座,如果没有电路方面的大问题,一般用不着图纸;

我认为。

我觉得还是有图纸更好
而且图纸机械部分一般有轴向装配图,拆装不会懵逼,也不会多出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还是有图纸更好
而且图纸机械部分一般有轴向装配图,拆装不会懵逼,也不会多出零件。

老卡座的配件,倒是很重要!

能够买到省心的,烧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