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老机]凯歌4B15-A六晶体管收音机(七十年代全锗管)

楼主(2023-05-29):
前几天,在与坛友讨论凯歌4B15的过程中,突发奇想,看看这个机器什么价位,遇到了一台品相与机芯尚可的机器,随手拍下。其实一直心心念念的想拥有一台全锗管的老机。
讨论帖在这:
凯哥4B15A和4B15两种型号收音机的区别何在?
【出自:矿坛】

电池仓都碎了

电位器这里外壳还是缺肉的:

=======================================================================
卖家发货很快,包装到位(三层泡沫包裹&加厚的纸箱),第二天就收到了,收到短信迫不及待冒雨去取件,掂量了一下,感觉包装很好,没有异响,就带回家了;拆箱一看,可惜的是,收音机里面还是因为运输原因中奖了……
唉!也懒得拍照了。仅保留一张,喇叭接柱坏了俩,喇叭的跑位碰坏了磁棒,线路板紧固的四个接柱断了俩,有点惨不忍睹。电池仓是前面就坏了的。

=======================================================================

+++++++++++++++++++++++++++++++++++++++++++++++++++++++++++++++++++++++

=======================================================================
已经这样了,还是修复吧,先从喇叭固定柱开始,502加小苏打大法。

再研究电位器处的缺肉问题,这是原机的样子

改进一下吧,各种的锉、削,钢锯、电钻、角磨机、锉刀统统上……

修复电池仓,原来都碎了,虽然不用一号电池,整好了也好看。直接找了一个18650的电池盒,都不用固定。

磁棒用502粘起来了。
======================================================================
先安装喇叭试试:

再安装线路板,直接使用18650电池(电压只有4V了),试验了4.5V电压,影响不大。

经过试机,灵敏度没有觉得有多高,电位器、波段开关接触不良,先喷点净化剂,后续发现其他问题的时候一并处置。中波感觉灵敏度没有宣传的好,无台处低噪音,中国之声声音耐听;短波能够收到几个台,调谐锁定有点困难,没有微调真的费劲。国产老机的机壳是硬伤,想说爱你不容易!
======================================================================

电位器旋钮处的修复情况:

这是什么意思?

======================================================================
短波磁棒线圈:

中波磁棒,右侧线圈处断裂,已经粘起来了:

线路板、元器件都还不错,一并发几幅细节的图片。
1978年的电解,1978年的三极管:

======================================================================
整体感觉,声音洪亮,喇叭耐听,使用18650电池电压约4V与使用电源4.5V仅仅声音大小的差异(4.5V降低到4V试验);这喇叭的音至比索尼的7601都好听。
这大喇叭声音真敞亮!

终于收了一台全锗管、双调谐的收音机,也算圆梦了。
据说,这个凯歌4B15-A收音机,在电路方面与海燕B321有些差异,后续看情况再折腾。
指针是否可加LED灯?兼顾调谐指示?
      =================GND =================

补充内容 (2023-5-29 17:33):
其实也是为了验证网友们说的这高灵敏度神机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补充内容 (2023-5-29 18:04):
中波,无台处很寂静,集成电路收音机做不到。

补充内容 (2023-5-30 09:52):
电位器光喷不行,低音量段有跳变,又把它拆下来,掰一下触点,让它离开原有的滑动位置,重新装配用万用表测试转动电阻,直至顺畅,安装后电位器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补充内容 (2023-5-30 10:03):
这个凯歌4B15-A收音机貌似就没有使用过的痕迹,纯粹是放置的塑料件老化。

补充内容 (2023-5-30 14:47):
关于灵敏度,再说说,周二下午无一例外的中波很多台要停播,以往其他的收音机就听不到540KHz的中国之声了,今天打开这台凯歌4B15-A声音清晰可辩,并不是停播,估计仅仅是功率降低了,赶紧打开其他的机器,噪音太大

补充内容 (2023-5-30 14:48):
其他机器有索尼7601和索尼SW10,还有斯华东的R108,看来是凯歌的灵敏度在此稍微高些。

补充内容 (2023-5-31 09:16):
画蛇添足导致声音失真:因为觉得喇叭与前面板不能很好贴合,会翘。遂在喇叭和前面板之间加了软泡沫,没有处理好,有部位挤压了纸盆。早上开机听广播还纳闷呢,怎么失真了?昨天更换完了还好好的,以为元器件坏了……

补充内容 (2023-6-17 07:12):
与B321比较下来,感觉线路简化的4B15-A并没有那么不堪,老机听下来差异不大。

补充内容 (2023-10-11 11:08):

凯歌4B15-A常有,而4B15不常有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4B15-A%B3%A3%D3%D0

补充内容 (2023-10-11 11:21):
凯歌4B15A晶体管收音机的修复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8%E84B15&page=4

网友(2024-02-27):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坛友提供的经验,计划把4B15-A的二中放采用共发/共基双管级联电路;再用上二次AGC和给低放推动 ...

老师,板子送厂了。需要的坛友稍等啊。

楼主(2023-05-30):
引用 网友A:
我也收了一台凯歌4B15-A机器,明天应该就能到手了,成色还不错,不缺肉,貌似电源开关坏了,需要打理,到时 ...

我是一直没有一台全锗管、双调谐的晶体管收音机,碰到了这凯歌就拿下了,成色算不是好,打理之后没有失望。

补充内容 (2023-5-30 17:17):
期待层主展示老机的风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凯歌4B15-A收音机与海燕B321线路基本相同,但是电路细节方面没有海燕B321优化的好,只是纸面的资料,没有 ...

海燕B331二中放采用共发/共基双管级联电路,相当于1.5倍的单管中放增益,扬声器用的内磁式,还有很多细节的优化处理,所以性能远超凯歌4B15-A,便携机中只有熊猫B802能与之媲美,不愧精品美誉。

楼主:
凯歌4B15的资料,与这个4B15-A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凯歌4B15的资料,与这个4B15-A一样。

中波灵敏度少见的好,与乐信2100一样,实际却没有感到?短波灵敏度换算成微伏是多少呢?

网友C:
调谐电容旁边与波段开关之间的线圈是短波的本质线圈吗?都没有设在屏蔽罩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谐电容旁边与波段开关之间的线圈是短波的本质线圈吗?都没有设在屏蔽罩里呀,

网友C:
一直以为按照常见情况,是下面磁芯红色的是中波本振,原来没有屏蔽的是中波本振,此机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以为按照常见情况,是下面磁芯红色的是中波本振,原来没有屏蔽的是中波本振,此机多少钱收的?

45包邮来的。

网友C:
此机的中波标称灵敏度是虚标还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晶体管机能不能直接接上数显地摊机上的频率显示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的中波标称灵敏度是虚标还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晶体管机能不能直接接上数显地摊机上的频率显示板使 ...

感觉达不到,就是一个双调谐的六管机而已。数字显示,我没有具体操作过,应该可以哦。

网友C:
短波磁棒中间的黄色小线圈是外接天线的电感藕合线圈吗?其它机子不常见。好像是绕了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磁棒中间的黄色小线圈是外接天线的电感藕合线圈吗?其它机子不常见。好像是绕了5圈,

到外接天线插孔去了,就一根粗一点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的中波标称灵敏度是虚标还是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晶体管机能不能直接接上数显地摊机上的频率显示板使 ...

可以上数显,超外差的都可以.

网友D:
45包邮,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包邮,真便宜.....

就是图便宜买来的,应该还行,元器件几乎没有动过。
也是想着买几台便宜的全锗管的老机,就算后面拆件也合适,何况这还能修复,外观和效果尚可。

网友:
打理效果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便宜买来的,应该还行,元器件几乎没有动过。
也是想着买几台便宜的全锗管的老机,就算后面 ...

此帖看完,感受:

一,万恶的快递!年久的塑料经不住折腾;

二,此机喇叭给力!

三,电压恢复到4.5V,或者接近5V,灵敏度肯定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帖看完,感受:

一,万恶的快递!年久的塑料经不住折腾;

此机喇叭真的给力,中波的“中国之声”非常OK,索尼的7601我觉得就不错了,不比不知道!
也就偶尔玩玩,使用186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达不到,就是一个双调谐的六管机而已。数字显示,我没有具体操作过,应该可以哦。

你试试,用2块锂电池串联,然后用7805稳压,估计性能有所提高.

网友F:
用这种泡沫箱,内部用泡泡纸多包几层,塞紧。多远也不会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泡沫箱,内部用泡泡纸多包几层,塞紧。多远也不会摔坏。

卖家包装很到位,只是里面的喇叭太重,就俩固定柱,塑料年久老化,经不起折腾,喇叭脱落,然后又波及其他位置的损坏,使用这些包装貌似也不行。
卖家还不错,主动给了补偿,反正价格不高,折腾玩呗,线路板新净,想着拆件也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这种泡沫箱,内部用泡泡纸多包几层,塞紧。多远也不会摔坏。

这个包装是不错,赞同!

但是,即使包装完好,收音机里面的结构,也禁不住快递的软暴力!

塑料禁不住时间,发脆!

网友:
这样的老收音机,发快递 喇叭最好用泡沫固定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图便宜买来的,应该还行,元器件几乎没有动过。
也是想着买几台便宜的全锗管的老机,就算后面 ...

其实修好了以后就舍不得再拆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修好了以后就舍不得再拆零件了。

这个大的箱体,大喇叭,声音效果真心不错,可能不舍得拆了……

网友:
打理给力,不错的机器。

网友A:
我也收了一台凯歌4B15-A机器,明天应该就能到手了,成色还不错,不缺肉,貌似电源开关坏了,需要打理,到时候也发上来看看

楼主:
图便宜,下单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到手之后尽管碎了外壳和磁棒,好处是可以粘接,也能接受;
电路板的焊点甚至比现在的一些板子都好,元器件干净,没有灰尘,经过端详,没有使用痕迹,纯粹放的时间久了塑料老化,这外壳的材质真的不敢恭维,没有一点韧性可言。感觉这机器声音才是老收音机的味道,现在的收音机功能强大,低音甚至很强,但是总找不到感觉,终于找到七八十年代收音机了。
八十年代前期真的帮别人修过很多收音机,后面很多原因,接触收音机比较少了,再后来随着录音机、电视机、VCD的兴起,收音机貌似没落了,收音机听的少了,也没有保存下一个完整的老机;最近几年有空了,渐渐捣鼓了一点新型的机器,总觉得少了点啥!经常在矿坛看别人的机器,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目标;看到这个众推的高灵敏度机器,也是心心念念,不如拿来研究一番,实在不行,就拆件重新组装一个2P3的板子,其实一直想拥有一台双调谐全锗管的2P3,可惜找齐零件并不容易,这种元器件品相好的就不错。

现在,确实不舍得拆了……

楼主:
把4B15-A的板子抄出来了,遗憾的是板子尺寸118.5mm*115.3mm超标,不能薅羊毛了……
仿照海燕B321不同的位置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网友H:
个人感觉还是海燕B-331比4B15灵敏度好。但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每台机子也有性能之差。我重拾旧爱也是收的4B15,四十几块,这么几年了价格没变,主要还是产量太大了。好机子,但统一电路了,造型也没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还是海燕B-331比4B15灵敏度好。但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每台机子也有性能之差。我重拾旧爱也是收 ...

凯歌4B15-A收音机与海燕B321线路基本相同,但是电路细节方面没有海燕B321优化的好,只是纸面的资料,没有玩过海燕B321这个机器;这个收音机的好处是只用一节锂电就行。
海燕B331是三波段的,比B321有有哪些改进呢?网上看B331都价格不菲。
对于收音机,没有你们几个坛友那么痴迷,只是找了几个有代表性的玩玩,也买了几个很便宜的,就当配件放着。

补充内容 (2023-9-10 17:56):
后期还是又入手了海燕B3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燕B331二中放采用共发/共基双管级联电路,相当于1.5倍的单管中放增益,扬声器用的内磁式,还有很多细 ...

我讲不出这么多理论理由,但从实际把玩、捣鼓兼修理海燕B321,凯歌4B15或者海燕B331来说,的确331无论灵敏度、选择等各项性能都好一点。甚至音质方面比熊猫802-1还要好点,毕竟喇叭直径比熊猫大半寸,低音方面改善很多。

楼主:
    根据前面坛友提供的经验,计划把4B15-A的二中放采用共发/共基双管级联电路;再用上二次AGC和给低放推动加上分压式和电流负反馈偏流电路,以及给推挽功放加上温度补偿。
    电路采用海燕B321为主,辅以B331的部分电路。其实感觉从电路上完善一下难度并不大,也许仅此改进还不行。

修订后的PCB。

后咨询,打样费用在五十以上,除了这些,还有另外补充元器件,整体下来可以说“鼻子大起头”,过度改进意义不大了。倒不如直接入手一台海燕B321回来,说干就干……

海燕B321六管二波段收音机(七十年代锗管)

=======================================================================

网友I:
有意思,老机子打理完效果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意思,老机子打理完效果好吧

自我感觉不错,喇叭声音大且好听,中波无台处底噪低,中短波灵敏度都还不错。怀旧锗管老机,七十年代的产品,存到现在,板子和元器件还是蛮新净。便宜的价格,入手玩玩。

网友(2023-07-08):
看见飞乐喇叭就舒服,

网友J(2024-02-27):
老师,还有兴趣玩4B15A么? 我送您一块东湖332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老师,还有兴趣玩4B15A么? 我送您一块东湖332版:

小林老师,我在西部群看到过你的大作。我也懒的画了,到你咸鱼拍一片。 。南京老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林老师,我在西部群看到过你的大作。我也懒的画了,到你咸鱼拍一片。 。南京老黄

谢谢黄老师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师,还有兴趣玩4B15A么? 我送您一块东湖332版:

谢谢!最近事情较多,没有顾上玩收音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事情较多,没有顾上玩收音机呢

好的,有时间了联系。

网友:
你要特别感谢快递,没有他们你是不会享受修复过程的快乐。

网友:
机器品相不错,打理功夫了得

网友(2024-09-02):
白色和黄色的中周被我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