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知识盲区了,这是,解锁acer d527电池芯片为bq8050进度遇见匪夷所思

楼主(2023-05-29):
刷新知识盲区了,这是一件悲伤又喜感的事情,解锁acer d527电池芯片为bq8050进度遇见匪夷所思的情况。

这种情况又刷新认知了,常见的18650和17670,以我拆过约50个笔记本电池经验,除了方形,平的圆形就是只有这两种,结果要么宽度超了。要么长度超了。不得已如果要六节电芯,至少得融化外壳再塑型重造。

本来准备先把电芯组装好。就去做解锁主板,又延期了

楼主:
这是图片    以老夫不太内行的分析,应该是17570非标电池,容量。。。可能是三洋电池。新的全部坏了,都是充好4.2v后在一分钟左右全部自己掉到1.5-2.2v甚至零点几伏,自己发烫,有看得见外壳已经腐烂了,不知道会不会自己烧起来,

楼主:
用电脑模式能看见全图,
顺路问一下谁有be2works的比较新一点的版本和解锁软件,

网友A:
求分享联想电池解锁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分享联想电池解锁软件

还没有找到这个,厂家不给